煤气化炉煤气流量采用什么测量方法较好?

楼主(2008-07-10):
     550℃高温,3.2Mpa压力。含(煤焦油、灰尘、H2、H2S、

CO)  煤气流量采用什么方法测量较好?请高手们指点迷经!!!!!!!!

楼主:
V椎流量计?????

网友A:
V锥流量计!我们的几家客户都是测量高炉煤气,也都根据具体工况选择的v锥流量计,使用效果相当不错!详细事宜可以向我司咨询!

网友B:
V锥式流量计
一、概述
V锥式流量计是近年来我公司推出的一种新颖的高精度差压式流量仪表。它是利用V形锥体在测量管道中心节流,与传统的差压流量仪表不同,把从管道中心孔突变节流,改为沿管壁环状节流。从而改变了流体布局,起到了对流场的整流均能作用,形成了差压式流量测量所需要的较为理想的流场条件,从本质上保证了流速—差压转换的稳定、准确,从而提高了仪表的精度和可靠性。它集中了各种差压式流量仪表的诸多优点,是孔板流量计理想的替代产品,因此,它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网等领域,对液体、气体、蒸汽等广谱介质的测量,将在未来的流量仪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
二、原理
V锥式流量计是一种差压流量仪表。它是通过在密闭管道中心线悬挂一个特制的流线型锥体来进行中央节流,用管道上游和锥体尾部测量的差压值计算管道中的流量。其原理是基于封闭管道中的流量。其原理是基于封闭管道中能量相互转换的伯努利定律,也就是说对于稳定的流体,管道中流体的流速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当流体通过锥体节流区时,流速会加快,锥体下游尾部的压力降低,产生了差压。利用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即可推导出被,锥体下游尾部的压力降低,产生了差压。利用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即可推导出被测流量与输出差压值的数学关系式。连续性方程是能量守恒定律应用于运动定律流体的一种数字表达式。
三、特点
1、 测量精度高,重复性好
2、 重塑流速曲线,“整流匀化”
3、 对管路直管段要求低
4、 较强的自清洁功能
5、 量程比宽、压损低
6、 长期使用稳定性好
7、 适应性强、应用范围广

济南恒安特仪表

张 洋

QQ:715412852

楼主:
  采用V锥差压测量流量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可是我的工艺条件是温度550℃,3.2Mpa压力,带尘、含煤焦油、H2S等的煤气,温度低了煤焦油析出易于堵塞引压管,降温引压不可取,温度高了有哪家差压变送器可以承受550℃温度呢?。所以如此工艺条件,我感到测量流量比较难啊!!

网友C:
V锥不是太好,测量煤气可以用弯管流量计

网友B:
呵呵,煤焦油堵塞取压口和引压管在南方很少出现,在北方有过这样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我公司是这样解决的,在V锥流量传感器上加装伴热和反吹扫功能,对于变送器来是用引压降温的方式

张洋

QQ:715412852

楼主:
6楼 张先生你好!你的方法应该可行,我也设计了你提到的反吹式,不过我想采用V锥外引连接降温平衡灌(温度可在300℃),采用3.6MPa蒸汽维护时反向吹扫。正常测量时,蒸汽关闭,取样阀门打开。降温平衡罐可以控制在300℃左右不析出焦油,在降温平衡罐上方采用耐高温毛细充氟油的双法兰差变测压变送器。进行流量测量。——————除此,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呵呵,也只有这样了,我没有接触过你说的这么高的温度的煤气。

煤气的自燃温度是多少呀

网友D:
这个还真不知道,关注下,我做过一些天然气计量,可惜温度很低的!

楼主:
根据各种地方的煤种不同,其挥发分不同。一般自燃点是400℃有氧条件下,要自燃。

网友C:
太麻烦,用弯管流量计根本不用考虑温度和堵的问题

网友E:
采用弯管的再加上长年的仪表蒸汽伴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