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用电量问题

楼主(2008-07-10):
大家好:问个 问题 一个电风扇工作一天,开5档的时候用电量高还是开1档的用电量高!注 :5档为全速,1档为最低速!
hehe live or die make your choice!

网友A:
当然是5档全速时的用电量最高。

网友B:
全速时的用电量最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5档全速时的用电量最高。
支持

楼主:
各位朋友,能用理论的方式加以说明吗?
hehe live or die make your choice!

楼主:
电扇是阻性负载 I=P/U 看的是额定功率的大小吧!你们看这样对哇 !电压是不变!

楼主:
本人电工水平欠缺,还望高手指点理论!

楼主:
风扇转的越快消耗的电肯定越多!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来的!对吧··各位老兄!

网友A:
功率=电压的平方 / 电阻
1档时,电阻最小,故功率最大。

楼主:
其实现在的电扇一般不用电阻咯!但我们其实可以以这个为例讨论用电量问题哦··大家说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