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

楼主(2008-07-10):
谁知道AC中间继电器的底座和同行号的DC继电器底座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可以互换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只要结构一样应该就可以

好好学习,天天

网友C:
呵呵;都是一样的;

比如OMRON的AC220V的与DC24V的底座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D:
底座都是一样的,同一品牌是可以的

.

网友E:
底座都是一样的  只是注意对应的插脚   要看继电器标示

网友F:
同规格型号的AC中间继电器和同行号的DC继电器的底座一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