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压和线电压

楼主(2008-07-10):
相电压----三相输电线(火线)与中性线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线电压----三相输电线各线(火线)间的电压叫线电压
按星形连接,任意两端线间电压的最大值380V,线电压的大小为相电压的1.73倍,线电压是380,相电压是220,线电流=相电流

三角形连接线电压是220,相电压=线电压,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是线电流=1.73相电流

楼主:
星形连接的三个绕组,每一端接三相电压的一相,另一端接在一起,不接任何一相电,也可不接零线,这样每个绕组的电压是相电压,也就是每相对地的电压,也就是通常指的220V。
三角形接法是三个绕组首尾相连,在三个联接端分别接三相电压,每个绕组的电压是相电压,也就是相相之间的电压,通常是指的220的根号3倍,380V

网友A:
我的几个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同事竟然还没有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和线电流的概念。

网友B:
同意··如果你是注册电气工程师的话就会知道了 !

网友C:
相电压、线电压一般是相对于三相电而言的,三相电每一项的对零线电压称为相电压,每两相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举个例子,目前我们工业上用的动力电大部分是380伏星型接法,380是线电压,就是三相每两相之间是380伏,三相每相对零是220伏及相电压是220伏。对于星型接法的三相电来说,线电压=1.732相电压。

网友D(2008-10-17):
我也看了```在此谢过`

网友E:
引自楼主:三角形连接线电压是220,相电压=线电压。

这句话是不是和你上述的矛盾呢?

三角形连接时负载上承受的是线电压,是不是这时的相电压=127V呢?

网友F(2009-04-09):
大家都说完了!!我也不用多说了!!如果要接变频器的线的话一定要搞清楚线电压和相电压之间的关系!!要看清楚说明!!否则变频器会爆炸的!!

网友G:
我知道的楼上的都说了,

我又得了一分.

网友H(2012-08-10):
引用 网友B:
同意··如果你是注册电气工程师的话就会知道了 !

你的说法有点问题,在交流的时候,请亲切一点。

另外请参与;有关什么叫相电压?什么叫线电压?的叫法和理解的问题

网友I:
在电工学中是要分清楚什么是线电压和相电压,其实现在有很多电工都还搞不清楚。不错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