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特别暗

楼主(2008-07-10):
人机界面的液晶显示屏特别暗是什麽问题,怎样修复?

网友A:
可能是连接的逆变器有问题。逆变器是控制液晶屏背光的。液晶显示暗,应该和逆变器有关。

网友B:
有的是可以调节亮度的;如果调到最亮还不行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
我碰到过几例TP27触摸屏显示特别暗或者特别亮的故障机,都是DC-DC电路里的故障,简单维修后均可正常使用,高压背光电路也有损坏,代换一试便知!!

网友E:
两个可能,

1.背光灯老化

2.逆变器输出有问题

网友F: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设备用触摸屏,液晶显示屏销售及维修
日精注塑机触摸屏(NC9300T,NC9000F,NC21,NEX系列)
日钢注塑机触摸屏(E3,EL3,AD系列)
东芝注塑机触摸屏(V10,V21,V30系列)
东洋注塑机触摸屏(PLCS-9,PLCS-10,PLCS-11系列)
三菱注塑机触摸屏(MMG,MSG,ME,ME2,MET,MET2系列)
新泻注塑机触摸屏(三菱电脑,IBM电脑)
法那克(FANUC)注塑机触摸屏
百塑注塑机触摸屏 仁兴注塑机触摸屏
友信机械手触摸屏 日写送箔机触摸屏
STAR机械手触摸屏 名机注塑机触摸屏
震雄注塑机触摸屏(CDC88A)

长期供应以下人机介面电脑用触摸屏维修
F940GOT(三菱) A8GT-70GOT-SM(三菱)
A851GOT-SBD-SM(三菱),A970GOT(三菱)
GP37W2-BG41-24V(普洛斯菲)
NT620C-ST141(欧姆龙)PWS-6600S(海泰克)
GP577R-EG11(普洛菲斯)GC-53LM3(KOYO)
UG330H(富士) UG320H(富士)
V708CD(HAKKO) V710CD-038(HAKKO)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GUNZE品牌触摸屏
GT/GUNZE USP 4.484.038 G-22
GT/GUNZE USP 4.484.038 G-25
GT/GUNZE USP 4.484.038 G-26
GT/GUNZE USP 4.484.038 G-27
GT/GUNZE USP 4.484.038 G-16
GT/GUNZE USP 4.484.038 DG-26
GT/GUNZE USP 4.484.038 MD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G-01
GT/GUNZE USP 4.484.038 SG-02
GT/GUNZE USP 4.484.038 OM-12
GT/GUNZE USP 4.484.038 IM-01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6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4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2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3
GT/GUNZE USP 4.484.038 UNN-03
GT/GUNZE USP 4.484.038 KM-15
GT/GUNZE USP 4.484.038 HK-14
订做各尺寸触摸屏,一片也可订做。
HTTP://JSHZW.CN.ALIBABA.COM
联系电话:13902618459

网友G:
无论是工业现场用的HMI还是普通商用液晶显示器,都有使用寿命.而相对来说灯管使用寿较短.依楼主描述情况,一般发50元钱换个灯管就可以了.

如有不明可联系本人

0755-29676229

网友H:
也来说两句

每一个工程师在选择工业现场用的HMI中最主要看中的是稳定可靠以及产品后期的服务,

我相信我们迪文坚信用这样的理念去为客户实现增值服务实现真正的双赢目的!

迪文M600驱动模组将为你解决以上现场不稳定,不可靠,死机花屏问题

若有问题请咨询:010-62550593  Email:dukehong@126.com

网友I:
我觉得是背光灯坏了,换一个灯试一试

网友J:
触摸屏的供电电源容量?

网友K:
主要是背光灯的寿命到了,作为液晶发光元件都是有寿命的,到使用后期即使是调整亮度,也没有用了,建议更换背光灯。

网友L(2008-09-06):
高压驱动板故障

网友M(2010-11-24):
我司是从事工业液晶屏销售的一家公司。
可以提供各类液晶屏及控制板,如有需要我司可以提供各类及技术服务。
谢谢!
QQ:1304966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