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西门子S7-200可以显示高速计数当前值吗?

楼主(2008-07-10):
如果用360增量型编码器,以高速计数来计算角度值,能否显示到触摸屏上,我想用角度来控制每个电磁阀的启动和停止,输入角度值的时候希望能看到当前值作为参考。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能在TD200或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当然是可以的;能在TD200或触摸屏上显示;

怎么显示?在程序里如何找到?大哥,麻烦你说具体点行不?

网友C:
MOVW C1, VW0应该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MOVW C1, VW0应该就可以吧

我说的是高速计数,就算是普通计数器也没有当前值CV显示,慢速的话我直接用INC_W就能追踪到,高速计数不一样的!不懂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网友D:
我做过,如果你用的第0个高速计数器,直接让某个输出域指向HC0就行.

网友E:
直接从HC0或HC1中读取就可以

楼主:
对:suny45 关于

直接从HC0或HC1中读取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请问怎么读取?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