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

楼主(2008-07-10):
IR 000 ~ IR009  字 这10个字  怎么理解?        IR 020~IR049 字?

网友A:
IR000.00---------000.15

009.00---------- 009.15

楼主:
IR 000。00----IR000。15    代表  0 到15 个数字吗?  请问这个怎么用?

网友B:
IR000.00代表的是IR000通道的第00个数字点,一个通道是一个字,为16位,从位00到位15.

网友C(2008-09-03):
相当于6个辅助触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6个辅助触点

不对吧?怎么才6个辅助触点?

一个字16位,10个字要160位嘞~

网友E:
IR是地址寄存器,IR000~IR009只是一个标志, 不是位,等同T001,C001之类.

网友F(2008-10-12):
euro2008说得对

网友G:
相当于10个通道,每个有16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相当于10个通道,每个有16位;

从0-15共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