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流量累积

楼主(2008-07-10):
我现在有一个物料新增流量,用的是标准信号4-20mA,在IO设定里选择了流量累积,但我想在流量图里显示累积流量,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在中断中做:如果中断周期500ms,那么acc=acc+in/7200.0

网友B:
用FBD模块TOTAL-ACCUM,计算公式为FQ(t)=FI(t)+FQ(t-1)

网友C:
流量计所输入的信号根据传感器的量程设置为m3/hr或其他单位,你要将此信号进行微分,正如1楼所述,可采用500ms或更短的采样时间进行累积计算,采样时间越短,累计值越准确。

网友D(2008-09-11):
累计应该使用积分模块啊,师傅!千万不要“那么acc=acc+in/7200.0”。

网友E:
用TOTALIZER功能块。

网友F:
说得都有点道理!试试看吧

网友G:
请教TOTALIZER功能块是什么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教TOTALIZER功能块是什么功能?

累积功能。

网友H:
你说的是要将累计流量作在流程图上,而不是怎么作流量累计,如果你用的是浙大的在流程图里调用位号加上.累计标志符。具体标志符是什么忘了,但问浙大就能告诉你。

网友E:
中控的在定义AI时选上累积即可。

网友I:
应该先定义一个八字节变量,然后调用FBD模块TOTAL-ACCUM,隐去EN、ENO键,然后定义引脚,在流程图上定义变量,显示八字节变量即可

网友J:
在流量画面上引用SMz值,例如FI1002.SM

网友K(2008-10-28):
楼主说的是怎样在流程图上显示吧?而不是如何做累计的计算或逻辑吧?

楼主:
我已经解决,调用TOTALIZER模块,然后在画面中调用,但会有是量程不对的问题。很麻烦。。。。

网友L:
要注意累积量的量纲和该AI点的量纲要一致,还有系数=时间系数*单位系数

网友M:
这个好像不怎么懂,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N(2008-11-27):
是什么PLC都没有说啊

网友O(2009-01-29):
如果是中控的直接在位号后加.SM就行了

网友E:
19楼说的对,中控的做累积是非常方便的,有几种方法呢。

网友P:
首先明确是什么系统PLC、DCS啊,具体些,累计功能有很多种

网友Q(2009-03-17):
首先注意时间系数和单位系数,然后定义一个八字节的变量,一般定义为流量位号后,加个Q

然后用TOTAL_ACCUM模块做个流量累积就可以了。

网友R:
一般都有一个累积系数,大多数是,3600,这样,把采集值除以系数,再做单位时间自加就可以了。

网友Q:
怎么样了?做了没有呀?

网友S:
谁能给我一个工程文件学习!

谢谢!fgc536@163.com

网友T:
朋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啊。要是DCS我可以做个图发给你。呵呵

网友K:
1楼的,其实你只要说明是哪个厂家的哪种产品,那就很好回答了,累积是非常常用的,用任何DCS系统来实施都应是极其简单的。

网友U: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的设备采集周期是多少,流量乘以采集周期就是本时间段的累计值,这样相加就可以了

网友V(2009-04-17):
说了这么多那个高手写个出来,截张图发上来看看。要带小流量(可以不带),带手动清零的。最好都带的。

网友V: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V:
小流量切除。不好意思。

网友E:
23楼说得对,中控的就是那样设置的。

网友W(2009-11-10):
23楼说的3600,是量程吗,还是时间,有的好象是用7200的啊

网友X(2009-12-13):
要是中自的我有段子程序代码~要的话可以密我

网友Y:
请看我的博客,有详细说明和最简单程序

网友Z:
一楼说的没错,我们厂就有这么算的(不是中控的)

利用自身的扫描周期,例如500ms,每个扫描周期累加一个扫描周期的流量,即h(t/h)/3600/2,即一楼说的acc=acc+in/7200

网友AA:
acc=acc+in/72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B(2010-01-15):
中自的就可以使用FBD的积分模块,程序执行周期设的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