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5000系列故障求助

楼主(2008-07-10):
现有一台丹佛斯5000变频器,上电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可能原因,谢谢啦

网友A:
麻烦各位大侠了。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B:
多大的机器?

网友B:
接触器好吗?电压有吗(线圈)?

网友A:
没有电压,要不接触器就吸合了,现在就是接触器不吸合,不能带负载

网友C:
功率卡坏了的可能性最大    考虑更换吧

网友C:
你查一下母线电压显示值对不,如果不对 ,确定是功率卡坏了

网友B:
功率板上控制线圈电压的部分坏了,修一下就行了.

网友A:
谢谢,我们试一试,不行再説

网友D:
滤波板或驱动板还有就是继电器这些可能有问题

网友E:
我觉得是接触器线圈控制部分和开关电源及其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