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用变频风机控制风压输出

楼主(2008-07-10):
求教各位大侠:如何采用变频风机实现对风压的控制?我在现场中,用PID调节变频风机的转速来调节风压,总会出现风压上不去的现象。现场正常应用风压要求8KPa,但是调节到4KPa左右,风机开始喘振,压力上不去。求教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工程实践,怎么来实现的?

网友A:
首先你得看看PID设置的是不是正确

再看你的反馈信号是不是正确

把喘震的原因找出来

呵呵

还真想不通什么较“喘震

网友B:
要找出原因具体出在哪,自己仔细查一查,这些问题只能靠自己,别人帮不了你的

网友C:
关掉PID,手动调节,看看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