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控制

楼主(2008-07-10):
在富士5000VG7变频器V/F参数中,如何设置用4—20MA电流信号去控制速度。

网友A:
呵呵

那你得看说明书了

那上面能说清楚~~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要看说明书才行。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事情看看说明书不就解决了么

楼主:
说明书上根本就没有,包括在详细使用手册上,没有此功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