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上电报F004故障

楼主(2008-07-11):
我有一台6RA70机,上电就报F004,查R015值为170几伏,反复上6-7次电后R015值为270几伏,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以后R015值会上升到380V,查了很久找不到原因.请教各位如何解决.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电源板送修...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好象是电压采集电路有问题

楼主:
是的,我也认为是电压采集电路的问题,我也查过OP07C及LM348及其外围电路(不知对不对),没有问题.我怀疑是软故障.但又无从下手!

网友C:
查看一下P086或P353的设置参数,还有注意观察主回路的接触器触点是否良好,如果一切无异常,那就是控制器电源电路本身的故障。

楼主:
谢谢HEYOU,

电源电路本身指的是什么?开关电源电解电容性能下降会不会引起的?

网友D:
  电源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