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21的XY曲线怎么做呢?

楼主(2008-07-11):
MT8121的XY曲线怎么做呢?

网友A:
[控制地址]
“控制地址”被用来控制图形的显示及清除;当完成”控制地址”的设定时,EB8000将自动计算产生”数据个数地址”,地址差距为1。假使“控制地址”被设置为LW10,则”数据个数地址”为LW(10+1),也就是LW11。

[控制地址]

分别设置XY轴数据来源。

[限制]
用来设定所显示图形之高、低限。

网友B:
补充一点
[限制]
所显示图形之高、低限可以读取自装置地址, 图形可以实时放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