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求助

楼主(2008-07-11):
各位工控高手,兄弟们好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用西门子S7-226去做,结构是S7-226连接60个现场 仪表,走485通讯,还要连接一个TP170的HMI,本人是新手,所以想向大家请教,本人也会陆续完成此项目。

1、地址设定问题。 PLC,HMI,现场仪表的地址该如何设置

本人目前是这样设置的,HMI地址为0.PLC地址为1,现场仪表为2~61,不知道对不对,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啊

2、PLC做主站,那么就要用RTU协议,用MODBUS-INIT定义对吗?

3、PLC怎么读取现场仪表的数据,如何发送,这成了大问题,请大家帮忙给点指令帮助

目前要先解决这三个问题,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A:
看样你这个项目还要有段时间。60个现场仪表要走两个串口。你的屏就没有地方接了。问题很大。

网友B:
如果一个仪表通讯要100ms,60个的话大概要5到6秒钟。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答复

用的是S7-226XP的,带两个口,一个给屏一个给现场仪表。以前别人做过类似的项目,走一个串口没有问题的

与仪表的通讯,开始是发广播命令,不接受从仪表返回的数据,等到空闲的时候再接受仪表返回信息,检查仪表是否有问题,这块我也还没想好,那5~6秒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

目前第一个还没想好,地址如何设置。

网友C:
地址设置没有问题,现场仪表设为1-60都没问题,因为modbus是用用程序控制的,只要从站地址不重复就ok

接这么多仪表是为了读取数据吗?

网友D(2008-10-27):
1、要考虑一个口上挂接60个仪表的通讯链路的驱动能力问题

2、要考虑数据速度问题,如果对现场仪表进行实时处理数据的话,恐怕忙不过来

3、PLC作为主站,需要读取现场仪表数据时,主动使能发送

网友C:
那5~6秒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响应速度很慢

网友E:
速度的快慢决定了你工况,如果实时性不高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F:
485没有规定数据的优先级,你用PLC发送广播命令是没问题,但是当各个仪表纷纷响应的时候你的麻烦就来了,数据冲突你怎么去判别?不带数据优先判别的总线协议只能用问答方式实现,要不然西门子Profibus-DP的硬件为什么做到12M了还被人家说慢?!

网友G:
这些仪表都支持485/MODIBUS-RTU协议?

访问每一个仪表要0.1S,    60个仪表就多了点

网友G:
轮询的方式,依址串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