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断电后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2008-07-11):
小弟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数控雕刻机的配线是三相加一根保护地线,客户处的配线是三相5线制,5线全经过了漏电保护器,这里有点不明白,如果有一根是保护地线的话不应该走漏电保护器啊,还有据说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不确定,分析时可做接与不接两种情况分析)。出现的故障现象是把机床的保护地线接在客户的地线上时在关掉设备电源时客户的漏电保护器跳闸,但设备能正常工作,把设备地线接在零线上也一样。设备电源是由一凸轮开关控制,只控制三相电源线。如果不接入设备保护地线,就一切正常。而客户那也有其他各型数控机床都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望高手指点迷津,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路过,,可能是你床子有问题

楼主:
机床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吧,如果不把客户处的地线或零线引入机床能正常工作,跳闸只是在旋转凸轮开关把机床总电源断掉以后出现!还有客户的5线制如果其中有一条是保护地的话,这条线不应该引入漏电保护器啊,引入的话怎么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啊?

楼主:
高手们有了解的吗跪求

网友B:
5线制N线经过总保护,PEN线是用与接零保护不经保护,PE接地网引出的接地线.

网友C:
你的保护地线到底是三相电的中性线,还是和设备机箱相连的地线?如果是中性线,就要通过漏电保护,如果是接机壳的线,那就不应该通过漏电保护器。

网友D:
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有接5根线的漏电保护器吗?我到目前还没看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接5根线的漏电保护器吗?我到目前还没看过。

楼主:
我的保护地线是与设备机箱相连的地线。我也认为不应该走漏电保护器啊。至于接5根线的漏电保护器有没有我也不清楚,我同事说见客户那的就是5线的,说带漏电功能。还有电网中性线和设备的接地保护线怎么用啊,电网中性线是在变压器处接地而设备保护地线是在设备处就近接地,是这样吗,这两种接地是等电位吗,如果三相不平衡,中性线上的电位就不是零,那中性线和大地相连怎么就不是零呢

楼主:
还有为什么是断电后(把机床凸轮开关扳到断电位置)跳闸,而加电工作是正常的,应该上电跳闸才对啊,怎么会断电跳闸呢

网友G:
最好分开来装,该是那个功能就接对应的功能就无错拉!

网友H:
换一个机床凸轮开关试试 可能是断电时拉弧

网友I:
“断电后漏电保护器跳闸 ”

1、如果“断电后漏电保护器跳闸”,那么断电前漏电保护器也会跳闸而无法合闸;

2、所以你的这个漏电开关是接线错误,合不上闸,断电后也合不上闸!

3、因为跳闸的原因是有剩余电流,既然停电后有剩余电流,停电前剩余电流为什么没有???

网友J:
1.客户漏电保护器前端地零是否接错,是否接触可靠.

2.漏电保护器至机器电缆是否有问题.

3.更换漏电保护器.

楼主:
1.凸轮开关已经换过,无效。

2.确实是断电后跳闸,上电正常,机床可正常加工。该漏电保护器是总电源开关,下面接了很多数控设备,别的都没事,断电也没这种现象出现。所以jun23123讲的1和2两点好像......但我还是觉得不能排除漏电保护器有问题

楼主:
我觉得断电跳闸多半是漏电保护器本身有问题,可别的机床都用的好好的。郁闷

网友K:
1.机床断电时对地有跳弧 。2.客户端中性线与保护线混乱。

网友L:
奇怪,想不通,楼主解决了讲下,学习一下

网友J:
凸轮开关断电时三极不是绝对同步,可能机床电路有些特殊.

断电时先断各动作分路试试.

楼主:
其实我们机床断电前有软件控制把大功率的用电基本断掉,只剩下一个小功率的380变220的变压器

网友H:
换一个断路器 试试 也就是说 你的机床不可能直接 接在 漏电保护器上 中间还有开关 你不管凸轮开关 用其它开关控制  如果没有装一个 问题是活的

网友J:
再断开380变220的变压器试.

问题可能就是它

网友M:
这事有点怪啊. 慢慢分析吧,虽然客户的供电线路有点怪,但也不会造成你们的总电源开关一分断就会跳闸啊,

主要检查一下你们的电路在分断电源的时候有无再联接到别的电源或是接地...        从你的话来分析很可能还是和你机房的接地保护一类相关,

你可能先这样实验,先不接电源, 就把客户的保护接地线碰撞你的机床金属部分, 如果也有跳闸出现,侧可分析为你的机房现在已经有相关地方接于大地(比如机房地脚) 它也会引起你客户现在的这种安装方式的漏电保护器动作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N:
慢慢查一查线路吧,也许会发现新大陆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感觉思路开阔一点了,小弟谢过各位

网友O:
5根线的漏电保护器?没见过

楼主(2010-10-20):
一年有几千台机床出厂,只有这么3-4台机床有这种问题,且不是同一客户。凸轮开关换过无效,除了380变220,24v的变压器(630va)外还有emi滤波器,一个100w的开关电源是由该凸轮开关控制下电,别的负载已经先下电了,后来现场人员发现短接emi滤波器后该现象消失,但不知道是不是规律,因为出现该现象的机床少,没法做更多的实验

网友P:
注意下触电保护器,像这种情况的由滤波器造成的。漏电电流最好选择100mA以上的。滤波器滤波的漏电率你是无法控制的。很多情况下装有滤波器设备不适宜安装漏电保护器。

楼主:
楼上能分析一下原因吗?工作时没问题,偏偏下电的时候出问题,如果滤波器漏电流大,也应该是工作时就跳闸啊

网友Q:
估计是滤波器电容充电引起的吧

楼主:
滤波器电容充电?上电充电,下电放电吧?滤波器内也有电感,会不会下电的时候线圈有高压放电?拉弧?这么小的功率也不至于啊。晕了

楼主:
郁闷中郁闷中郁闷中郁闷中

网友R:
南风仪器网 有大量关于漏电保护器的免费技术资料,可以参考下,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S:
其实,中国这些现场很乱,各种接线方式都有!

楼主(2011-08-04):
有新内容!!在机床和客户的漏电保护器之间接一个空开,用空开来控制上下电,就不会发生漏电保护器跳闸的情况,如果直接用机床上的凸轮开关,就有时会出现下电或上电跳闸的情况(注意是有时)。上电后机床完全能正常运转。上面有热心朋友说EMI滤波器内XY电容的漏电流无法控制,可能造成漏电流超标(30ma),但下电的时候跳闸怎么解释呢??

楼主:
还有,空开有灭弧功能,以空气为介质,凸轮开关是不是不具备此功能,出现拉弧,造成漏电啊

网友T:
1.机床断电时对地有跳弧 。2.客户端中性线与保护线混乱。 支持!!

楼主:
交换交换空间zmb 韩国锦湖

楼主(2011-09-16):
这次估计差不多了。设备上还有一个防雷模块!后来又有机床出现此问题,把防雷模块断掉,故障排除了!!只是问题这么解决的还是不知道原因啊!为什么接个空开就行了,凸轮开关不行呢?防雷模块接大地,是有可能产生漏电流,可为什么偏偏是断电的时候呢?

网友U:
最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漏电开关在断电时跳开。

网友V:
我一个qq群122643247  是供电方式  不一样  就接地系统哦

网友W:
有没有可能凸轮开关在断开的时候三相不是同时断开的?滤波器内有电感或电容在断开一相的时候放电,在还没来得及断开的另一相形成回路,造成供电主电路漏电开关检测电流不为零,造成误动?

网友U:
有谁能简单的描述一下三相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基本原理,最好有原理图。

网友X:
          三相漏电一般是4极的,还没见过5极的漏电,估计也不会有,4极漏电的零线可以和相线一起分断或者零线始终保持接通,不能分断。估计楼主采用的漏电是零线不分断型,这样不管漏电开关是否处于接通,零线始终是接通的。当漏电开关处于接通状态,即使漏电开关后面三根相线不接负载,由于三相电压的不平衡,零线对地会有一定的电压(即使这个电压很低很低),一旦漏电开关后面的零线对地形成泄露(毫安级),漏电开关内的零序互感器电流和不为零,脱扣机构动作,漏电开关跳闸。所以漏电开关后面的零线对地线是要保持严格绝缘的,避雷器如果泄露电流太大(15ma以上),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13-03-15):
引用 网友Y:
试试 也就是说 你的机床不可能直接 接在 漏电保护器上 中间还有开关 你不管凸轮开关 用其它开关控制  如果没有装一个 问题是活的

谢谢您的建议,目前发现如果在客户漏电保护器和机床凸轮开关之间接入一个空气开关,用空气开关来控制机床断电,而不用凸轮开关客户的漏电保护器不会跳闸。当然这个办法没有普及采用,因为发生此问题的设备几千台里有那么1、2台,不知道是不是普遍规律

楼主(2014-06-18):
引用 网友X:
三相漏电一般是4极的,还没见过5极...

但为什么跳闸是发生在断电的时候呢,按零线地线不绝缘的理论也应该和这个设备通断电没关系,再说这个设备不用零线,只用地线,此设备凸轮开关只控制三相火线,地线常通。

楼主:
另外,后来又发现和防雷模块无关。

网友Z:
楼主最好上图来分析。。。。。。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学习拉!!!!!!!!!!!!!!!!!!!

网友AC(2015-01-28):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机子转换开关断电,上两级的漏电保护期都跳了!你的机床只用地线,把地线当零线用了吗?

楼主:
没有,地线是保护地,机床不用零线。

引用 网友AC: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机子转换开关断电,上两级的漏电保护...

楼主: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AC: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机子转换开关断电,上两级的漏电保护...

网友AD(2017-07-16):
可以检查下零线是否串在开关中,如果是开关电源类似的负载,断开电源瞬间如果先断开的零线,就可能引起断电跳闸。

网友AE:
1.客户漏电保护器前端地零是否接错,是否接触可靠.

2.漏电保护器至机器电缆是否有问题.

3.更换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8-03-26):
引用 网友W:
有没有可能凸轮开关在断开的时候三相不是同时断开的?滤波...

 感觉您分析的有道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去掉滤波器试试

网友AF:
接有滤波器,或者涌浪保护器。如果供电局网环境中谐波比较强就不适应安装30毫安漏保,需要使用100毫安以上漏保还可能好些。因为设备本身就是比较大电感,当断电时电感会产生比较高自感电压,滤波器或涌浪保护器都会产生放电现象,而这个放电往往就是向PE零线放电,即大于漏保泄漏电流及时间即会引起漏保动作。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设备有良好的四线制或五线制接零保护的自控设备完全可以不用漏保来保护,供电漏保不是绝对需要的器件这要看环境是否需要漏保的保护,良好的接零保护本身就能防止触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