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问题

楼主(2008-07-11):
请问一下各位 松下A4系列驱动器上输出的OA + 0A- OB+ OB- OZ+OZ-这几个端子 我可以取他们的脉冲信号的是吧,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我用PLC去接收,需要加转换板嘛?加一个什么转换板? 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电压是5V的嘛? OA- OB-OZ-是否可以公用负来接线?我可以把OA-当成基准电压嘛?

网友A:
编码器信号经过分频的输出,差分输出,Z信号可以集电极开路输出,其它不可以。

网友A:
松下的编码器输出貌似可以分/倍频,分频好做,倍频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B:
输出AB正交方拨波信号,漆器与编码器的信号是一样的。

接PLC一般要转换板,具体看PLC的规格。

是RS422输出,实际电压不到5V,大概是3.5V左右。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