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科威PLC的触摸屏有哪些

楼主(2008-07-11):
各位,有哪家的触摸屏支持科威的PLC?我用GT1155,连接选项里没有科威

网友A:
与HITECH、台达、信捷、EView等。

只要能与三菱PLC通信的人机界面,都能与科威PLC进行通信。

楼主:
谢谢楼上。可我在三菱GT1155的设置选项里没有看到科威PLC的选项,那该如何设置?

网友B:
与触摸屏通讯的方式,你可以咨询科威的技术支持人员或者问科威技术支持QQ:825876875。

网友C:
基本选三菱FX的就可以了

网友D(2010-11-07):
那么,哪些文本能和科威PLC通信呢?

网友E:
MD204L OP320等等

网友F(2011-05-03):
请问威纶MT6070IH触摸屏-科威plc编程电缆制作图

网友G:
MT系列的威伦屏直接可以用科威的黑色1.5米下载线连接,具体做法是

网友H(2014-09-09):
引用 网友G:
MT系列的威伦屏直接可以用科威的黑色1.5米下载线连接...

我有MT威伦屏RS232口9针母口与科威LP系列PLC连接的通讯线,如你所说就可以用它与科威PLC连接编程下载程序,可是我实测结果是2-2, 3-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