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FX1N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11):
现有一个F930GOT与一个FX1N-60连接,在F930菜单里测试与PLC的通讯是正常的,PC机与F930的通讯也是正常的,但在三菱的编程软件里就是连接不上PLC,请问是什么原因,需要设置哪里吗,由于初用三菱的系统,不熟悉,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编程软件中的串口号选对了吗?

网友B:
串口的电缆还是USB电缆?

网友C:
你驱动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