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安装规范

楼主(2008-07-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93-86)

--------------------------------------------------------------------------------

第六章 仪表用电气线路的敷设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6.1.1条 电缆(线)敷设前,应做外观及导通检查,并用直流500伏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其电阻值不应小于5兆欧;当有特殊规定时,应符合其规定。
第6.1.2条 线路应按最短途径集中敷设、横平竖直、整齐美观,不宜交叉。
第6.1.3条 线路不应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有腐蚀性介质排放、潮湿以及有强磁场和强静电场干扰的区域。当无法避免时,应采取保护或屏蔽措施。
第6.1.4条 线路不应敷设在影响操作,妨碍设备检修、运输和人行的位置。
第6.1.5条 当线路周围环境温度超过65℃时,应采取隔热措施;处在有可能引起火灾的火源场所时,应加防火措施。
第6.1.6条 线路不宜平行敷设在高温工艺设备、管道的上方和具有腐蚀性液体介质的工艺设备、管道的下方。
第6.1.7条 线路与绝热的工艺设备、管道绝热层表面之间的距离应大于200毫米,与其他工艺设备、管道表面之间的距离应大于150毫米。
第6.1.8条 架空敷设的线路从户外进入室内时,应有防水措施。
第6.1.9条 线路的终端接线处以及经过建筑物的伸缩缝和沉降缝处,应留有适当的余度。
第6.1.10条 线路不应有中间接头,当无法避免时,应在分线箱或接线盒内接线,接头宜采用压接;当采用焊接时应用无腐蚀性的焊药。补偿导线宜采用压接。同轴电缆及高频电缆应采用专用接头。
第6.1.11条 敷设线路时,不宜在混凝土梁、柱上凿安装孔,在防腐蚀的厂房内不应破坏防腐层。
第6.1.12条 线路敷设完毕,应进行校组及标号,并按本规范 第6.1.1条的规定,测量绝缘电阻。
第6.1.13条 测量线路绝缘电阻时,必须将已连接上的仪表设备及元件断开。
第6.1.14条 在线路的终端处和地下人井处,应加标志牌;地下埋设的线路,应在其正上方地面上加标检;标志牌和标桩应坚固、明显、防腐蚀,其上的字迹应清晰、不易脱落。

第二节 支架的安装

第6.2.1条 制作支架时应将材料矫正、平直。切口处不应有卷边和毛刺。制作好的支架应牢固、平正、尺寸准确。
第6.2.2条 安装支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金属结构上和混凝土构筑物的预埋件上,应采用焊接固定。
二、在混凝土上,宜采用膨胀螺栓固定。
三、在不允许焊接支架的工艺管道上,应采用“ U”型螺栓或卡子固定。
四、在允许焊接支架的金属工艺设备、管道上,可采用焊接固定。当工艺设备、管道与支架不是同一种材质或需要增加强度时,应预先焊接一块与工艺设备、管道材质相同的加强板后,再在其上面焊接支架。
五、支架应固定牢固、横平竖直、整齐美观。在同一直经段上的支架间距应均匀。
六、支架安装在有坡度的电缆沟内或建筑物构架上时,其安装坡度应与电缆沟或建筑物构架的坡度相同;安装在有弧度的设备或构架上时,其安装弧度应与设备或构架的弧度相同。
第6.2.3条 支架不应安装在具有较大振动、热源、腐蚀性液滴及排污沟道的位置;也不宜安装在具有高温、高压、腐蚀性及易燃易爆等介质的工艺设备、管道以及能移动的构筑物上。
第6.2.4条 水平安装的汇线槽及保护管用的金属支架间距宜为2米,在拐弯处、终端处及其他需要的位置可适当减小间相;垂直安装时可适当增大间里。
第6.2.5条 电缆支架间距宜为:当电缆水平敷设时为0.8米,垂直敷设时为1.0米。

第三节 汇线槽的安装

第6.3.1条 制作好的汇线槽应平整,内部光洁、无毛刺,加工尺寸准确。
第6.3.2条 汇线槽采用焊接连接时应牢固,不应有显著变形。
第6.3.3条 汇线槽采用螺栓连接或固定时,宜用平滑的半回头螺栓,螺母应在汇线槽的外侧,固定应牢固。
第6.3.4条 汇线槽的安装应横平竖直,排列整齐,其上部与天花板(或楼板)之间应留有便于操作的空间。垂直排列的汇线槽拐弯时,其弯曲弧度应一致。
第6.3.5条 槽与槽之间、槽与仪表盘(箱)之间、槽与盖之间、盖与盖之间的连接处,应对合严密。
第6.3.8条 汇线槽安装在工艺管架上时,宜在工艺管道的侧面或上方。
注:对于高温管道,不应在其上方.
第6.3.7条 汇缆槽拐直角弯时,其最小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相内最粗电缆外径的10倍。
第6.3.8条 当直接由汇线槽内引出电缆时,应用机械加工方法开孔,并采用合适的护圈保护电缆.
第6.3.5条 汇城槽应有排水孔。
第6.3.10条 汇线槽的直线长度超过50米时,宜采取热膨胀补偿措施。

第四节 电缆(线)保护管的敷设

第6.4.1条 保护管不应有变形及裂缝,其内部应清洁、无毛刺,管口应光滑、无锐边。
第6.4.2条 埋入混凝土内的保护管,管外不应涂漆。
第6.4.3条 弯制保护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保护管的弯成角度不应小于90度;
二、保护管的弯曲半径:当穿无铠装的电缆且明敷设时,不应小于保护管外径的6倍;当穿铠装电缆以及理设于地下或混凝土内时,不应小于保护管外径的10倍;
三、保护管弯曲处不应有凹陷、裂缝和明显的弯扁;
四、单根保护管的直角弯不宜超过两个。
第6.4.4条 当保护管的直线长度超过30米或弯曲角度的总和超过270度时,应在其中间加装拉线盒。
第6.4.5条 保护管的两端管口应带护线箍或打成喇叭形。
第6.4.6条 金属保护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明敷设时宜采用螺纹连接,管端螺纹长度不应小于管接头的1/2。
二、埋设时宜采用套管焊接,管子的对口处应处于套管的中心位置;焊接应牢固,焊口应严密,并应做防腐处理。
三、镀锌管及薄壁管应采用螺纹连接。
四、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以及可能有粉尘、液体、蒸汽、腐蚀性或潮湿气体进入管内的地方敷设的保护管,其两端管口应密封。
五、保护管连接后应保证整个系统的电气连续性.
第6.4.7条 保护管与检测元件或就地仪表之间,应用金属软管连接,并有防水弯。与就地仪表箱、分线箱,接线盒、拉线盒等连接时应密封,并用锁紧螺母将管固定牢固。
第6.3.8条 埋设的保护管应选最短途径敷设,埋入墙或混凝土内时,离表面的净距离不应小于15毫米。
第6.4.9条 保护管应排列整齐、固定牢固。用管卡固定时管卡间距应均匀。
第6.4.10条 保护管有可能受到雨水或潮湿气体浸入时,应在其可能积水的位置安装排水设施。
第6.4.11条 埋设的保护管与公路或铁路交叉时,管顶埋入深度不应小于三米;与排水沟交叉时,离沟底净距离不应小于0.5米;并应延伸出路基或排水沟外l米以上;与地下管道之间的净距离,应符合本规范 第6.5.12条的规定。
第6.4.12条 穿墙保护管段(或保护罩)两端延伸出墙面的长度,不应大于30毫米。 第 6.4.13条 穿过楼板(或平台)继续向前明敷设电缆的保护管段,宜高出楼板(或平台)1米。
第6.4.14条 埋设的保护管引出地面时,管口宜高出地面200毫米;当从地下引入落地式仪表盘(箱)时,宜高出盘(箱)内地面50毫米。
第6.4.15条 敷设在电缆沟道内的保护管,不应紧靠沟壁。
第6.4.16条 在户外和潮湿场所敷设的保护管,引入分线箱或仪表盘(箱)时,宜从底部进入。
第6.4.17条 现场分钱箱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周围环境温度不宜高于45℃;
二、到各检测点的距离应适当,箱体中心距地面的高度宜为1.5米;
三、不应影响操作、通行和设备维修。
第6.4.18条 拉线盒、接线盒和分线箱均应密封,分线箱应标明编号。
第6.4.19条 采用硬质塑料管作保护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弯管时加热应均匀,管子不应有明显变形与烧焦。
二、用套管加热连接时,管子插入管内的深度宜大于其外径的1.5倍;当使用粘合剂连接时,应大于1.1倍。
三、

网友A(2009-10-13):
长知识了哈。又学习了,呵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