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高达1000m/s2的直线驱动系统

楼主(2008-07-11):
各位,想过加速度高达1000m/s2的直线驱动系统吗?行程20mm,气浮轴承,陶瓷材料。这就是技术阿!

网友A:
很感兴趣,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B:
100G! 什么应用,负载能承受吗?

网友C:
我是做包装机的,就一字,快。能快就好。朋友能否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支持。

网友B:
包装机用直线驱动还不多见,成本问题啊

网友D:
100个G本身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问题,行程20mm也看似不大,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所需实际推力或者运动体惯性质量有多大?

网友E:
有没有详细资料,可以发到我的邮箱:kdjdjj@163.com,谢谢了

网友F:
假设用半程加速,半程减速。完成0.02米的距离,L=1/2 gt^2大约需要28.4毫秒。而且还要监和控这个28毫秒。很难想象。

楼主:
to raghfdgadfs:可以提供技术支持,留个邮箱,或联系方式。

楼主:
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行程:20mm,

推力:11N

电机总质量:280g; 移动部件质量:10g

重复精度;<2um

气浮轴承;气压3~4bar

采用磁阻编码器,输出信号;sin/cos

网友G(2009-07-28):
我今天碰到一个应用,要求1000个G,行程130mm,只要从静止开始提速走这么多就成。后面可预留减速行程,不必费心。什么样的电机空载时能达到?

网友H:
1000个G,就算电机能达到,负载能吃得消吗?

网友I:
“1000个G,就算电机能达到,负载能吃得消吗?”

对机械的强度要求很高啊,不会动两下就散架了吧?

网友D:
用弹弓,别用电机~~~

网友J:
tecnotion 直线电机能达40G,

网友G:
人家叫咱帮忙想个机构,我是束手无策了,负载不知是什么,也许小到原子……

网友D:
“也许小到原子…… ”———那就用nano弹弓,mini都嫌不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