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频设置参数的概念

楼主(2008-07-11):
一、基频参数的概念
变频器基频参数的示意图如图:

图1

基频以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随输出频率的变化而变化,V/F=常数,适合恒转矩负载特性。

基频以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维持电源额定电压不变,适合恒功率负载特性。

二、如何设置基频

基频参数设置应该以电动机的额定参数设置,而不能根据负载特性设置,即使电动机选型不适合负载特性,以必须尽量遵循电动机的参数,否则,容易过流或过载。

例如:如果电机的额定工作频率为50HZ,基频应设置为50HZ;如果电机的额定工作频率为60HZ,基频应设置为60HZ;如果电机的额定工作频率为100HZ,基频应设置为100HZ。

如果电动机选择专用的交流变频电机,电机一般都标注恒转矩、恒功率调速范围。如果标注5~100HZ为恒转矩,100~150HZ为恒功率,基频应该设置为100HZ。

三、基频设置的注意点

基频参数直接反映变频器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关系,如果设置不当容易造成电动机的过流或过载。如图2所示。

图2

如图2所示,一台交流电动机的额定工作频率为50HZ,额定电压380V。

如果变频器的基频设置低于50HZ(如基频1),V/F比例高,同等频率的输出电压高,输出电流高,在启动时,容易造成过流。

如果变频器的基频设置高于50HZ(如基频2),V/F比例低,同等频率的输出电压低,输出电流低,在启动时,容易造成无法启动而过载

网友A:
不错! 很好的基础学习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