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S

楼主(2008-07-11):
最近有台P9S 132KW机子开机待机显示50HZ,运行时频率没有上去0。00HZ,也没有输出电压,不知是什么么原因。

网友A:
直流电压检测电路问题可以把操作面板放到维护栏看一下直流电压

网友B:
你外部短接了吗 ?????

网友C:
你设定的控制方式是怎么的?正转输入端子接通了没有?

网友D:
设置是什么控制方式,多半是端子控制,检查中继是否损坏

楼主:
面板控制运行,外面的正转接了.面板上面的中继是吸合的(有吸合声).

楼主:
       现在弄了之后有时开机显示ERR2,通信原因.问题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E:
buyao做广告,7楼的。

网友F(2009-07-29):
富士P9S-37KW的机子,开机显示OLU,不知是啥毛病,求助各位高手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