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DA

楼主(2008-07-11):
一块FX2N-2DA模块的2通道同时输出,2者的输出有相应的干扰吗?

我在使用中,2通道同时输出时,第二通道开启时,第一通道的输出有明显的降低,请问如何解决?

第一通道控制风机,第二通道控制水泵,开启水泵时,风机的声音明显出现发闷的情况,且变频器的频率有所降低.

网友A(2008-09-01):
没有的,那你应该查一下你的连线了!

网友B:
查一下资料,上面有介绍怎么解决。

网友C:
1.信号干扰

2.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