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rschmann光电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我公司产品使用的郝斯曼的OZD PROFI 12M P12的光电转换器,最近发现其光通道-通道2 通道3都正常传输数据,但其通道1的数据线通道的指示灯一直显示红灯,通讯存在问题,现在光电转换器已经拆除下来,但由于没有相关的图纸,不知道如何修理可以恢复使用,请各位大侠多多帮助。(此光电转换器用于PLC的通讯,使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数据线是西门子通讯线)

网友A(2008-09-11):
你用的是赫斯曼的光电转换器可PLC是西门子的,我认为这应该不兼容的

楼主(2008-11-22):
兼容性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使用一直很正常,另外后来换了以后也已经正常,不过任然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哦

网友B:
OZD就是prifibus的光电转换器,当然与西门子PLC不能存在是否兼容问题,不过我想说的是OZD太贵了,一个好像在10000元左右吧,可以选择其他的阿

楼主(2009-08-21):
建议不少,可是问题没有人解决,自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