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7-200通信电缆

楼主(2008-07-11):
用一跟普通的RS232电缆,外加一个RS232转换RS485转换器,找跟两芯的屏蔽电缆线,及一个DB-9的接插头,硬件条件就满足了,接下来就是焊接,把两芯电缆的一头焊接在DB-9接插件的3和7脚,对应的3脚接在转换器的一端的B上,7脚接在A上,转换器的另外一端接在RS232上,这样一个S7-200的通行电缆就做好了.

网友A:
呵呵;用RS232/RS485转换器的确能做成,不过现成的PC-PPI的价格也不高呀;

网友B:
3和7?有点怀疑。。。。。

网友C:
你不要误人子弟了,搞错了吧?竟然讲接在3和7上

网友D:
老大,接3和8行不?

网友E:
这样做出来的还是不稳定。

楼主:
是3和7.我自己现场做了试过的,实践检验的结果.

网友F:
楼主不妨截个图上来看看,更直观

网友G:
我怎么记得是3和8呀

楼主:
3和8好象是MOUBUS通信把

网友H:
哈哈楼主真坏,把两芯电缆的一头焊接在DB-9接插件的3和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