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系统如何平稳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本人在做一套有色金属铸造的伺服控制系统,要求电机运行三到五毫米节距后停止,经过一段冷却时间,再运行一个节距,这样周期行起停运行.我采用的是脉冲给定的位置控制方式.在1.5m/min以下的低速运行时,系统比较平稳,速度波形也很平整.但开到2米以上时,波形开始抖动,铸造效果不是很好.请朋友们提些如何让电机稳定运行建议,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建议不采用脉冲给定的位置控制方式。这种小行程高速定位运动的方式,这样用应该没有太好的结果。

网友B:
速度高时,要修改一下加减速时间为好

楼主:
谢谢!如果不用脉冲给定的位置控制方式,还有合适的控制方式吗?请指教.

楼主:
我好象没有调整过减速时间,我尝试一下,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A:
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方式,在控制器上进行位置闭环

楼主:
位置闭环?是不是伺服把节距运行的脉冲数传给PLC,然后PLC根据脉冲数控制起停?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C:
看来楼主被脉冲控制这种不能算伺服控制的概念毒害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被脉冲控制这种不能算伺服控制的概念毒害太深了。

愿闻其祥!请赐教

网友D:
就是采用模拟量进行控制,通过反馈的编码器信号来进行定位,以便进行启停。在冶金铸造方面,好像模拟量控制和模拟量反馈用的还比较多。

不过,对于有色金属铸造的伺服控制,了解的不是很详细/

您是在钢铁公司工作》/

网友E:
楼主计算过转换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与所用电机惯量比了吗?能否是电机功率选小了?如果是小马拉大车要快跑还要快停,啥控制方式也没用.

楼主:
惯量我计算过,应该不是惯量比问题,马达功率是根据选型手册计算后选的。我选用的是安川SGMSH-20ACA61。这套系统的负载率不大,在30%到40%左右,我觉得还是利岩兄和踏沙兄说的控制方式问题。我尝试一下速度控制方式下的脉冲计数定位。

楼主:
兄弟还有一问题请教各位。速度控制模式下,有什么手段能让电机的起停更加平稳呢?

网友C:
运行曲线最基本的就要用S-Cur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