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电系统的谐波问题

楼主(2008-07-11):
换流器交流侧的电流是一段段的梯形波,而直流侧的电压也是含有纹波的电压。这就是说,换流器在交流侧和直流侧都要产生高次谐波。换流装置对于交流侧是一个谐波电流源,对于直流侧则是一个谐波电压源。

谐波频率同交流电网基波频率之比值称为谐波次数。在交流电网基波一个周期内(不同时)发生的换相次数称为换流器的脉动数,或换相数。根据傅里叶级数分析,在理想化工作条件下,换相数为P的换流器在直流侧主要产生KP次谐波,在交流侧产生kp±1次谐波.K为正整数。这种谐波称为特征谐波。谐波次数越高,幅值越少。对于6脉动换流器交流侧谐波主要是5、7、11、13次,直流侧主要是6、12、18、24次。由两组6脉动换流器组成的双桥12脉动换流器在交流侧产生的谐波主要是11、13次,直流侧12、24次。可见12脉动换流器所产生的谐波要比6脉动为少。

这些谐波如果不加控制,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

(1)由于谐波引起的附加损耗可使发电机和电容器过热;

(2)使换流器控制不稳定;

(3)对通信系统产生干扰;

(4)有时还可能引起电网中的局部谐振过电压等。因此为了减少换流器的谐波输出,在直流输电系统的换流站都装有滤波装置来吸收高次谐波。

网友A(2008-10-04):
请问针对这些交流和直流的谐波如何进行有效抑制或消除?

国内是否有成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