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可以下端接进线,上端接出线吗?

楼主(2008-07-11):
断路器,可以下端接进线,上端接出线吗?如果这样接,有什么危害?

网友A:
有看过别人这么接,            觉得关后带电部位大,如没人去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我也有见过这样接法的。~    但99% 还是上进下出。

网友C: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D:
一般200A及以下的只能上进线;大于200A既可以上进线,也可以下进线。请咨询厂家。

网友D:
上进线只是小电流系统的习惯,这主要是小断路器只能上进线。大电流系统下进线的很普遍。

网友E:
哈哈!!学习了,不过我没见过!!

网友C:
这不是说倒置形式的问题。而是问电流反向的影响的问题。

网友F:
肯定不行的啦,倒置安装是违规的吧

网友G:
可以。但要标记好,注意

安全

网友H:
可以这样做,但必须标识清楚,否则会出事故的。

网友C:
我说倒置形式不是说倒过来安装。明白吗?

网友I:
有下口接进线的断路器,不过觉得最好还是选用上口接进线的断路器.

网友J:
我用的是双电源有时要反送电所以断路器有时就是下进线了,不过那只是暂时用法,最好还是按标准来。

网友K:
可以的,但要注明标记

网友L:
我见过有下进线的  我个人认为还是上进线安全

网友M:
呵呵

下进线还没见过

要是真用的话

还是标识好啊

这个很重要~

网友N:
有的断路器可以,有的不行.需要下进线时一般要特别注明.

普通断路器使用下进线时,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和分断时间会受到影响,比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断开回路.

网友O:
一般上进下出,我看到配电屏总电源多数有下进上出.

网友P:
我单位下进线的断路器很普遍,不过都是总电源。DW15-、17等    630A以上

网友Q:
有这种接法但它主要用于总进线接线端,下口接铜排,上口接线,因为从电缆沟中将大线引到断路器上口再引下来太麻烦了,这种接法省时省力,但同时这种接法也有十分大的风险一旦后期工作者不知道的话就惨了!!!我差点为此丧命

网友R:
1、断路器上下进线工作是一样的;

2、但是大家有个约定,上进下出;

3、当闸刀拉掉后,总认为下端没有电了,没有验电就去维修会出麻烦;

4、如果你下进上出,一定要有指示或说明,特别是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触电事故是你的责任;

网友S:
有的就是觉得危险,我门厂的控制室就是这样的,已有3个人中过招了,后来在地上全部铺上绝缘垫,并在下端挂上警示标志,才好的最好还是按上进下出的好.我门的主要是电缆短了.

网友T:
24VDC的断路器我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U:
我公司的欧洲进口设备,控制回路断路器都是下进上出

网友V:
根据具体情况,还是以习惯为好。

网友W:
应该可以,就像国外的汽车方向盘装在右边,古人读书写字从右边开始,只是对我们来说不怎么习惯,搞不好容易出事故。

网友X:
呵下进上出的断路器是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平时应用不多,要标识好

网友Y:
联络柜一般下进上出。

网友Z:
有啊!多的是,一般大电流的就是这样安装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材料,方便安装,然后在设备外面注上标识。

网友AA:
偶也见过,但不知是否允许?

网友AB:
没接过,不知道会不会出事情啊

网友AC:
大的断路器存在灭弧问题,不可以倒接

楼主:
那就是对断路器没有影响,只是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AD:
很正常,我们的公务经理还会把交流接触器的主,辅触点弄不明白呢!

网友AE:
断路器行,漏电断路器就不行了

网友AF:
一般低配总柜是下进上出  看具体情况

笨笨!

网友:
这样接不好吧!因为一般接开关都是静触头接电源,动触头接负载,这样再开关的时候拉弧短吧!

网友AG:
见过台湾的是这样做的有的,以前;老点的机器,,现在也少用了,还见过只用2个接触器控制的星三角呢。。。

网友AH:
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网友AI:
我见过好多的,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AJ:
如果负载短路回跳闸吗,如果不跳闸是不是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AK:
偶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出现故障时不知道的人会误以为拉闸后下端没电,后果。。。。。。。。。。。。。。嘿嘿!

网友AL:
没有规定,但是要在上面注明安全提示。方便维护。

网友AM:
我遇见过下进上出100A空开 还有上接电机下接电源的接触器 正反转控制 后怕呀

网友AN:
好像听说过大电流的断路器有这么接的!

网友AO:
不行,灭弧有问题,影响分断能力和分断时间!

网友R:
不影响分断能力和分断时间!

网友AP:
碰见个粗心大意的,又一条人命没有了.

网友AO:
如果下进上出,开关关断时由于电弧是向上吹的,这时虽然触点已分开,但由于上面是负荷端,电弧使之依然导通而且不易熄灭,从而造成分断延时。如果遇到大的短路电流,电弧更不易熄灭而影响分断能力,造成更大事故。

网友R:
“这时虽然触点已分开,但由于上面是负荷端,电弧使之依然导通而且不易熄灭”

1、对交流电路断路器触点上、下是对称的,与是否是电源端、负载端没有关系和区别!

2、所以“由于上面是负荷端,电弧使之依然导通而且不易熄灭”的理由不成立!!!

网友AQ:
见过1600A的西门子断路器下进线

网友AO:
请问老刘:所有的断路器都是交流的吗?没有直流的吗?我又特别的说了交流断路器吗?还有“对交流电路断路器触点上、下是对称的,与是否是电源端、负载端没有关系和区别!”触电对称是没错,但是进线端的触电之上还有裸露的导体你不知道吗?你难道理论有余实践不足吗?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有个同行的单位就因倒接而发生断路器爆炸事故,这是经过鉴定的。

网友R:
“因倒接而发生断路器爆炸事故,这是经过鉴定的”

1、那也是错误的鉴定;

2、爆炸绝对不是因为倒接而发生的!!!

网友R:
“进线端的触电之上还有裸露的导体”“我又特别的说了交流断路器吗?”

1、倒接线头一样有裸露的导体!

2、直流断路器的触点不对称是正、负极的差别,而不是进、出线倒接的差别!

网友AR:
下进线还没见过 我也有之个疑问的.学习了.呵....

网友AO:
老刘:有空的时候找个空开拆开仔细研究一下吧!

网友AS:
我原来在单位作的很多配电柜几百安培的断路器,经常都是下进上出的, 虽说不符合规定, 但用着也没有问题.

网友AT:
下进线的见得多啦!我单位现在三套低压柜2000A的总断路器都是下进线.且由不同的设计院设计.

若不合规范供电局都不会供电啦

网友AU:
       灭弧有问题。

网友AV:
容易出事!!!!!!!

网友AW:
习惯是上进下去的!!!

网友AX:
可以这样做,但必须标识清楚,否则会出事故的

网友AY:
就算断路器可以这样接,还是上进线的好,如果是下进线,在维修的时候,一般的电工都认为是上进线,有安全隐患!

网友AZ:
可以用,但不符合安全规定;

网友C:
我肯定一点交流电是双向的,对灭弧的适应能力也是双向的。所以对反接时会影响灭弧性能的说法我持观望态度。

有人说涉及到直流的时候,交流的电流过零的时候会自然灭弧,但是直流上……我相信话题不在楼主意思中。请围绕楼主本意讨论。

至于停电时静点带电或者是动点带电。我相信静点动点的绝缘性能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导流能力也是一致的。

唯一有疑问的地方只是习惯问题。关了电一般都认为上面有电下面没电,(电房里的大开关是反过来的)

还有一些声音,当这个开关有各种保护或者是操作需要电维持的话,那么这种开关请不要牵入此话题中。请围绕楼主本意讨论。

网友BA:
见过不少这样接的,但是为了安全应该做出标示。

网友BB:
我这就是这样接的

是安博的行车,都要几年了.

但是从理论上讲是不可以的,应该从上边,咱是违规.呵呵

网友BC:
一般的断路器是不能倒接的,是由断路器的操作机构多决定的,不过最近ABB出了一款可以上下接的断路器。

网友BD:
引用 网友BE:
有些厂家招技术人员时,通常要本科以上文凭的,但看了这些厂做出的设备,真的不值得一提,初中生做得都比它好:整机没有总电源开关;看一下他们加热系统的设计吧(加热圈在电柜上方):电源进线进电柜下方大端子排,然后进入接触器下方,接触器上方出线进入小型断路器下方,断路器上方出线到加热圈.整个倒着来的.以张家港常熟的吹瓶机厂家为例.

真牛

网友BF:
能正常使用,但不符和安全规程

网友BG:
见过台湾的是这样做的有的,还见过只用2个接触器控制的星三角,开关一送电机就带电

网友BH:
觉得主要是下进带电部分太多.不安全.安全第一呀!

网友BI:
还是按正确的接线方式比较好!

网友BJ:
再学一下电器安全.....

网友BK:
一般习惯上进下出,.如果是反接,不小心很容易出安全问题

网友BL:
你是不是安装位置限制,如果这样的话可以下进上出

网友BM:
大的断器路是可以的,我们那里有一个是这样接的

网友BN:
完全可以,两种接法效果完全一样

网友BO:
我觉得会影响断路器的寿命

网友BP:
应该不行的。会出危险

网友BQ:
对于使用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安全角度是不可以的。

国产的都是上进下出,但是有些国家的标准也有下进上出的,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