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可以下端接进线,上端接出线?有什么危害?

楼主(2008-07-11):
断路器,可以下端接进线,上端接出线吗?如果这样接,有什么危害?

网友A(2008-10-01):
要明显的标识,以防维修人员的安全

网友B:
一般不这样接,但在一些安装受限的地方也有这样用,最好要有明显标注。

网友C:
现在的不少的断路器设计都可以实现下进上出.在接线上没有问题.   关键做好标识和保护.

网友D:
这样主要为了走线的方便,但是维修要注意安全!

网友E:
纯属扯蛋,我就让它电过。

网友F:
没有安全责任心啊,就如同把火线接在熔断器的下端,你检修设备时,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网友G:
理论上对器件是没有影响的,可是对安全有影响,不符合人们的工作习惯,容易出事,强烈要求上进下出。

网友H:
危险,还是安全第一的好。

网友G:
理论上可以这样做,但是不符合人们的习惯.

网友I:
根据IEC的标准绝对是不可以的了,当你检查设备时将断路器关掉,如果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

网友J:
电气柜的电源进线有好多都是下进线的,只要做好标识就可以了

网友K:
断路器是否可以下进线,要视选用产品具体而定。一般而言。下进线会造成断路器分断能力的降低,这主要是由于产品的结构引起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问题,在此不作陈述。强调一点,对断路器的接线问题,用户应严格遵守产品的使用说明进行。

网友L(2008-11-03):
安全最重要,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是上进下出的,如果来个下进上出,很容易出问题的。曾经一个同事就这样干过,是1P的微断,结果另一个人去检修时候被电,好在人没有问题。

网友M:
不管怎么接,维修时都要先用电笔验电。

网友N:
还是按空开上的接线图来安全。

网友O:
如果这样接线的话对于一些相当然凭经验的维修人员那就是个教训!

网友P:
现在断路器好多都是下进线

网友Q:
如果不说明的话会电死人的

还是正常使用的好

网友R:
确实危险............................................

网友S:
除特殊注明外都是上进线!主要是考虑动静触头、和灭弧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安全最重要,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是上进下出的,如果来个下进上出,很容易出问题的。曾经一个同事就这样干过,是1P的微断,结果另一个人去检修时候被电,好在人没有问题。

安全啊

网友U:
理论上对器件是没有影响的,可是对安全有影响,不符合人们的工作习惯,容易出事,强烈要求上进下出

网友V:
德国老外好像喜欢下引线,不过仅限于总开关,而且会用有机玻璃盖上,上面贴个大大的标识。

网友W:
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逆行,运气好了也能到达目的地,要是运气不好的话,不是被警察罚款,就有撞车的可能。最好不要做违章的事。

网友X:
我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Y:
引用 网友F:

没有安全责任心啊,就如同把火线接在熔断器的下端,你检修设备时,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网友Z:
如果检修前不验电的话,有人可要惨了。

网友AA:
使用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要表明标记,以防维修人员的安全

网友AB:
新型的断路器注意了三相的隔离问题,一般都可以下进线,注意安全标识

网友AC:
可以,可是不安全,还是按用电安全来操作

网友AD:
不仅降低了安全系数,分断能力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