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使用钳形电流表

楼主(2008-07-11):
钳形电流表与普通电流表不同,它由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组成。可在不断开电路的情况下测量负荷电流。但只限于在被测线路电压不超过500V的情况下使用。如何正确使用钳形电流表,本人谈几点看法,供同行参考。
1 测量前,应先检查钳形铁心的橡胶绝缘是否完好无损。钳口应清洁、无锈,闭合后无明显的缝隙。

2 测量时,应先估计被测电流大小,选择适当量程。若无法估计,可先选较大量程,然后逐档减少,转换到合适的档位。转换量程档位时,必须在不带电情况下或者在钳口张开情况下进行,以免损坏仪表。

3 测量时,被测导线应尽量放在钳口中部,钳口的结合面如有杂声,应重新开合一次,仍有杂声,应处理结合面,以使读数准确。另外,不可同时钳住两根导线。

4 测量5A以下电流时,为得到较为准确的读数,在条件许可时,可将导线多绕几圈,放进钳口测量,其实际电流值应为仪表读数除以放进钳口内的导线根数。

5 每次测量前后,要把调节电流量程的切换开关放在最高档位,以免下次使用时,因未经选择量程就进行测量而损坏仪表。

网友A:
有一次用数字表测,(在电柜内)居然一相电流是0,吓一跳,到电机哪头测,正常.

网友B:
第5个现在的仪表要打到OFF的位置,不然很快没电池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5个现在的仪表要打到OFF的位置,不然很快没电池了,呵呵

          支持。   不过现在的表有很我有 自动关机功能,几分钟不用,自动关了。   不管是钳表还是万用表, 呵呵

网友D:
哈哈!!公司没有!!

网友E:
不错,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F:
有那么好的了?俺落后了

网友G:
我的万用表  就有自动关机功能啊   自己没有关过!

网友H:
学习了一下感觉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