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装设和拆除接地线?

楼主(2008-07-11):
把一节电池的头(正极)对着另一节的尾(负极)装在手电筒中,手电筒就亮了:如果倒过来,头对头或尾对尾,手电筒就不亮。这是因为电池所产生的电流总是朝一个方向流动,所以叫做直流电。
通过输电线或电缆送入家中的电,不是直流电,而是交流电。因为这种电流一会儿朝某个方向、一会儿又朝相反的方向流动。
尽管交流电“变化多端”,但它比起直流电来,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使用变压器,根据需要来升高或降低交流电电压。因为发电厂产的电,都要输送到很远的地方,供用户使用。电压越高,输送中损失越小。当电压升高到3.5万伏或22万伏,甚至高达50万伏时,输送起来就更加经济。无论什么地方要使用电,为适应其特定的用途,又都得把电压降低。例如家庭用电只要220伏,而工厂常用 380伏,等等。
直流电也有它的优点,在化学工业上,像电镀等,就非要直流电不可。开动电车,也是用直流电比较好。
为了适应各种电器的特定用途,也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这叫整流。一些半导体收音机或录音机上,都可用外接电源。通过一个方块形装置,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来使用。这个降压和整流用的装置,叫电源变换器。

网友A:
题目和内容不一样,乱七八糟的。

网友B:
乱发帖子骗积分的吧?

网友C:
简直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D:
答非所问,什么意思?

网友E:
什么东西呀?和题目相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F:
    是否发错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否发错了吧???

网友G:
装时先接地端,后接导体端.

拆时相反.

这才是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