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安全知识介绍

楼主(2008-07-11):
1 、 “ 二票 ” 、 “ 三制 ” 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电气工作票、操作票。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设备定期试验轮换制。

2 、为确保安全,按正常程序装设接地线的顺序是什么?

答:装设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并且必须接触良好;拆接地线的顺序与此相反,装、拆接地线均须使用绝缘棒和戴绝缘手套。

3 、 写工作票有些什么具体要求?

答:工作票一般由工作票签发人填写一式两份,填写应正确、清楚,不得涂改。如有个别错别及漏字需要修改时,应字迹清楚,不会有引起误解的可能。错别字的修改应在其上方修改、填补。同时圈掉错别字;漏字应在漏字下方划 “ ? ” 符号,在 “ ? ” 的上方写上所漏的字。一份工作票错字、漏字的修改不得超过三处。

4 、工作票签发人要做到 “ 三熟 ” ,这 “ 三熟 ” 泛指什么?

答:熟悉设备、系统和基本原理;熟悉检修(试验)的工艺、质量和运行知识;熟悉本岗位的规程制度。

5 、防此电气误操作的 “ 五防 ” 指的是哪 “ 五防 ” ?

答:防止带负荷拉合刀闸;防止误分合断路器;防止带电挂接地线;防止带接地线合隔离开关,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6 、从电业安全工作的角度讲,电气设备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什么叫做高压设备?什么叫做低压设备?

答:对地电压在 250V 以上者,称为高压设备;对地电压在 250V 以下者,称为低压设备。

7 、电力生产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的,保证安全生产的基本制度是哪些?必须怎样执行?并做到些什么?

答:必须严格执行两票(工作票、操作票)三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设备定期试验轮换制)和设备缺陷管理等保证安全生产的基本制度。在执行上必须严肃、认真、准确、及时。做到执行标准化、规范化。

8 、什么是短路?短路有什么危害?

答:电流不经过用电设备,而由电源的一端直接回到另一端,导致电路中电流剧增,这种状态就是短路。短路通常是一种严重事故,往往造成电源烧坏或酿成火灾。

9 、无功功率是否可理解为无用功率?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 “ 无功 ” 的含义是 “ 交换 ” 而不是 “ 消耗 ” 。电感线圈既起着负荷作用,又起到电源作用。纯电感线圈 “ 吞进 ” 、 “ 吐出 ” 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为零。平均功率不能反映线圈能量交换的规模,就用瞬时功率的最大值来反映这种能量的交换,并把它称为无功功率。所以无功不是无用。

10 、什么是指示仪表的准确度?我国常用的指示仪表的准确度分为几级?

答:指示仪表的准确度是用来表示仪表的准确程度的,又称为标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则仪表测量误差就越小。常用的仪表准确度分为 7 级,即 0.1 、 0.2 、 0.5 、 1.0 、 1.5 、 2.0 、 5.0 级。

11 、运行中的变压器巡视检查的内容是什么?

答:( 1 )听声音是否正常;

( 2 )有无渗油、漏油现象,油的颜色和油位是否正常;

( 3 )变压器的电流和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

( 4 )变压器和套管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和放电痕迹;

( 5 ) 变压器的接地是否良好,一二次侧引线及触点是否紧固,各部分的电气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12 、电流互感器在运行中应注意什么?

答:注意两点:

( 1 ) 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绝对不允许开路。

( 2 ) 为防止绝缘击穿带来不安全,电流互感器铁芯和二次绕组必须有一点可靠接地。

13 、引起人身触电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如何防止发生人身触电事故?

答:主要原因有:缺乏电气安全知识和安全用电常识、违反规程、设备不合格,维修不善以及由于自然灾害等因素。

为防止人身触电事故的发生,应在低压电网中装设漏电保护装置;保持电气设备绝缘完好,定期测试绝缘电阻值。设备接线必须正确无误。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有良好的保护接地措施。

14 、触电伤员脱离电源后应如何处理?

答:( 1 )触电伤员若神志清醒者,应使其就地躺平,严密观察,暂时不要使其站立或走动。

( 2 )触电伤员若神志不清者,应就地仰面平躺,且确保气道畅通,并用 5 秒钟时间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部,以判断伤员是否意识丧失。禁止摇动伤员的头部呼叫伤员。

( 3 ) 需要抢救的伤员,应立即就地用心肺复苏法进行抢救,并坚持不断地进行,并设法联系医疗部门接替救治。

15 、在低压电气设备上进行停电工作时应采取什么安全措施?

答:( 1 )填用工作票或口头联系;

( 2 )停电;

( 3 )使用防护用具。

16 、在高压回路上工作,必须遵守些什么?

答:( 1 )填用工作票或口头、电话命令;

( 2 )至少两人在一起工作;

( 3 )完成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

17 、在转动着的电机上调整、清扫电刷及滑环时,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 1 )必须由有经验的人担任;

( 2 )工作人员必须特别小心,不使衣服及擦拭材料被机器挂住,扣紧袖口,发辫放在帽内;

( 3 )工作时站在绝缘垫上,不得同时接触两极或一极的接地部分,也不能两人同时一起工作。

18 、高压验电器如何使用?

答:( 1 )必须注意高压验电器的额定电压和被检验电气设备的电压等级要相适应。

( 2 )操作人员应戴绝缘手套,手握在罩护环以下的握手部分。先在有电设备上进行检验。检验时应渐渐移近带电设备至发光或发声为止。

( 3 )验电时也应同样渐渐地向设备移近,直到直接触及到设备导电部分一直无光声指示,则判定为无电。反之,如移近过程中突然有发光发声指示,应立即停止验电。

19 、电气设备操作的安全技术规定有哪些?

答:( 1 )断路器、隔离开关的停送电操作顺序。停电时按照断路器 —— 负荷侧隔离开关 —— 母线侧隔离开关的顺序依次操作,送电合闸应按上述相反的顺序操作。

( 2 )配电变压器停送电操作。送电先合两边相跌落熔断器,后合中相。停电先拉中相,后拉两边相。

( 3 )发生带负荷拉隔离刀闸时,不论情况如何,均不允许将错拉的隔离开关再重新合上。

( 4 )严禁用隔离开关拉开接地故障电容器、电压互感器及避雷器等。

( 5 )电气设备停电后,由于随时有未得到通知而突然来电的可能,在未做好安全措施以前,不得触及设备或进入遮栏。

20 、引起电气火灾的原因有哪些?

答:( 1 )短路;

( 2 )过负荷;

( 3 )接触不良;

( 4 )铁芯发热;

( 5 )散热不良;

( 6 )设备工作温度高;

( 7 )电弧与电火花;

21 、电气运行中发生了事故应遵循什么原则进行处理?

答:发生事故时,应遵循:( 1 )值班员应沉着、果断、忙而不乱,迅速正确地进行操作处理,以免事故扩大。具体要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