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28变频器欠压

楼主(2008-07-11):
本人有一台ATV28-15Kw变频器,送电后直流母线接触器吸合一下后立刻就释放了,接着就报vsf,

换cpu操作面板故障依旧,请教大家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2009-05-21):
这破变频     我也是15KW老是乱跳 故障   什么PHF  EEF时好时坏   烦死了 十几台呢  要是一台 老早吧他换了 NND

网友B:
用正弦变频器,你放心、、质量也很好、、、、、、、、需要就打13692263428

网友C:
本人有一台ATV28-15Kw变频器,送电后直流母线接触器吸合一下后立刻就释放了,接着就报vsf,

换cpu操作面板故障依旧,请教大家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检查一下陶瓷充电电阻,很多就是它的问题!技术交流15900939601

网友D:
如果换主板不行,仔细检查排线及插口,还有就是把驱动板的电解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