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500变频器频繁无显示

楼主(2008-07-11):
本人有一台三菱A500-75Kw变频器,频繁出现无显示现象,首先是直流母线接触器释放,面板无显示,冷却风扇不转,过一分钟后

机器恢复正常,然后过几分钟后又出现上述情况,一直持续。。。,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2013-01-31):
三菱A500-75Kw变频器,频繁出现无显示现象,首先是直流母线接触器释放,面板无显示,冷却风扇不转,过一分钟后

机器恢复正常,然后过几分钟后又出现上述情况,一直持续。。。,

--------------------------驱动板哇,查看电源部分。

网友B:
查看一下是否有哪一路电源短路打嗝了。

网友A(2013-03-05):
最近收到了好几块,三菱大功率的驱动板,呵呵。

网友A(2013-05-02):
昨天5月一日,有客户送修了F500-160KW的机器,故障为主板报警 E 15.已经修复完毕。

网友A(2013-08-14):
绍兴又来二块F540L-160KW的驱动板,故障都是E15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