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0180840b

楼主(2008-07-11):
三菱PLC在与电脑连接时出现 ES:0180840b信息,传输设置与数据线都换了还是不行,请求高手帮忙觖决

网友A:
转接器有问题?

或者换个版本的软件试试

QQ  380311035

网友B(2009-09-16):
软件设置上只有一个COM设置。因此如果COM确认设置正确,那就是通讯电缆或者硬件问题。一般都是通讯电缆的问题,因为一般使用的诸如SC-09等通讯电缆都不上三楼的产品,所以经常会莫名奇妙的通讯不上,可能是通信电缆和PLC得兼容性问题,可能有的PLC能连上,有的连不上,也有可能本来连得上,突然什么时候就连不上了,都是由于通讯电缆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C(2011-06-15):
怎么办啊大哥  那要怎么才能连的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