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4-20mA转换成脉冲信号,然后记录?

楼主(2008-07-11):
如何将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转换为脉冲信号,并进行月累计,到一个月清零一次。

谢谢大虾能多多指教!最好有S7-300程序!

网友A:
将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转换为脉冲信号目的是为了干什么?

网友:
请问楼主的脉冲信号是要求如何与4~20mA对应。是脉宽变化还是频率变化??楼主需求说明。

另外实在也搞不明白楼主为什么需要如此变化~

网友:
 难道是4~20mA为外部输入。通过300转换成脉冲的频率变化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的旋转速度???

网友B:
呵呵,问题不明确,让大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C:
直接把采到的模拟转换值,每相隔适当的时间,抽样累加不就得了吧。

你只不过就是要累计。哪要转成脉冲又累计脉冲数呢。

楼主:
4-20mA是煤气阀门流量的反馈值,我只想进行月累计,看一个月能有多少煤气消耗

西门子客服解释,需要把模拟量4-20mA转换成脉冲信号,然后累计脉冲多少,反映煤气流量多少,有没有做过此类项目的?

网友C:
电流信号也是要相隔一定的采样时间检测。然后把采样值转换成一定频率的脉冲。然后下一个采样周期更新脉冲周期。然后累加脉冲数。

那不如直接在采样周期里拣第一个模拟值累加罢了。

网友D:
搞个瞬时流量累加就行了,精度相对差一点,最好是用带通讯功能的流量计。

网友E:
hehe  其实就是间隔采样吧??1秒采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