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转RS-485测试问题 急。

楼主(2008-07-11):
我购买二个RS-232转RS-422/RS-485转接模块,在测试时如果采用RS-232——RS-422——RS232接到我的串口产品上能够正常工作,如采用RS-232——RS-485——RS-232接到串口产品上就不能正常工作,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试过RS-232——RS-485——RS-232通讯测试成功。

是不是你购买的转换模块有问题?

你的模块既可以转422,也可以转485吗?

网友B:
数据位设置正确吗?

楼主:
模块我拿到厂家测试过,没问题,模块可以支持RS-485和RS-422,只是接线方法不一样。

2楼所说的数据位设置正确吗? 是指在哪里设置,我是用串口的标准设置的。

谢谢2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