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在只有单相电源的情况下怎么用呢??

楼主(2008-07-11):
各位研究一下,三相小功率电机在只有单相电源的情况下怎么用呢??具体加多大的电容啊?

这个问题貌似很简单,我记着有这个电容的计算公式的,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用变频器啊,是单相的那种

网友B:
如果是小功率的可以改接单相运行,呵具体要看负载的,最好用变频的

网友C:
加电容,2kw以下适用.

网友D:
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是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网友E:
加电容,应该是3kw以下适用

网友F:
        加变频器。   也不会很贵。

网友G:
加电容,改接法,适合小功率电机,此种方案电机输出功率会降低,有可以拖动不了设备,最好是加变频器,单相变频器

网友H:
单项220也可以驱动三项380  没试过 太强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项220也可以驱动三项380  没试过 太强了吧

单相220V用变频器可以驱动三相220V(△接)电机

网友I:
当然是小功率的电机  呵呵

网友I:
如果不用变频器可以加移相电容  但电机的输出功率将打不到原来的额定功率  当然也小功率的电机最好不超过2.2KW

网友J:
小功率的电机可以加电容改为单相电机,具体方法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以前有人发过帖子

网友K:
加电容,2kw以下适用  o(∩_∩)o...哈哈

网友L:
用变频器啊,是单相的那种,电机改为"△"接法.

楼主(2009-03-31):
恩,小功率的加电容就行了

楼主:
但是具体加多大的呢?

网友M:
如果是加变频器还不如直接扯过三相电源简单,省钱

网友N:
单相电比三相电电价便宜,

楼主:
有些时候总会碰到的,多准备些东西比较有好处

楼主:
对:yipin 关于

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是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内容的回复:有些时候总会碰到的,多准备些东西比较有好处

楼主(2010-08-05):
没有知道公式吗?我记得有计算电容的公式的

网友O:
求电路图。 我上次试过,一3KW电机,可能是接法不对,慢腾腾的转动了几圈后就开始冒烟。 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了电源,避免了一次火灾事故。 后怕啊。

网友P:
你这个要两个电容:运行电容Cy=1600×(In/Un);启动电容C=(2∽3)Cy     电容耐压为3倍Un   要求电容质量较高,如果为星接那就最好改成角接,这样电机输出功率可大大增加。以前帮别人改过一台小砂轮机,凑合能用,效果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