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的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08-07-11):
请教大哥,我用威伦触摸屏软件EB500编写了一段程序,想进行在线模拟,按照威纶的视频教程所介绍的,进行了设置,并不能进行模拟,显示PLC 无响应,我用的是三菱的FX2 PLC ,连线肯定好的,因为我可以对PLC进行编程,触摸屏的程序也是简单的位切换开关和指示灯,可以进行离线模拟,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谢赐教

网友A:
用EASYMANAGER模拟

网友B(2009-05-25):
我用威伦触摸屏软件EB500编写了一段程序,想进行在线模拟怎样设置

网友C:
查下说明书   记的中间要加一个转换线    还有在软件中也要设置

详细可加  QQ:308239408

网友D:
编译后直接点在线模拟就可以的吧

网友E(2012-07-01):
我试验成功了 你将PLC的 接口类型 弄成RS232 即可 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