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上载问题?

楼主(2008-07-11):
手提安装5.3中文版,PLC是用5.4编制的。型号为312-2DP。在上载程序时出现如下问题:

1、打开simatic管理器

2、点击“可访问的站点”,能够显示所有直接和被动站点

3、点击PLC,其中的“上传PG”和“将站点上传PG”为灰色,为什么?此时程序能监控。通讯正常。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手提的5。3版本有点底

网友B(2009-01-07):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刚接触SIEMENS PLC。

        请哪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1,PLC程序上载到PG,你应该先新建一个空的项目

2,选择将站点上传到PG  (UPload station to PG)

3点查看 view 你能看到PLC的CPU型号以及MPI地址

4,完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手提的5。3版本有点底

我没这样使用过  感觉是版本的问题   一般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B:
谢谢各位大虾!

我的问题已解决,感谢SIEMENS的技术服务工程师-郑小姐!

SIEMENS技术服务热线:4008104288(免费)。

网友E:
,PLC程序上载到PG,你应该先新建一个空的项目

2,选择将站点上传到PG (UPload station to PG)

3点查看 view 你能看到PLC的CPU型号以及MPI地址

4,完成
多尝试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