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容量与频率

楼主(2008-07-11):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

         一般单相交流变压器的容量与额定频率有关吗?如果有关,是正比关系还是反比关系?

网友A:
有关。窃以为频率越高,容量越大!那就是成正比关系?

网友B:
容量与频率有关吗?没见过

楼主:
我们车间要进购一批焊钳,焊钳变压器容量为85KVA的,频率为1800Hz,变压器一次侧电流50-400A,二次侧电流2k-25.5kA,但总部有个电气专家说,这个容量的变压器频做不到这么高的频率,所以有这个疑问。

网友C:
容量与额定频率没关系吧....

如果是比较相同体积下的变压器频率高的和低的那个容量大, 那么是高频的容量大

网友D:
有关系,变压器都有额定频率要求。普通变压器的频率为50Hz的。用到高频发热很厉害,甚至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