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报警

楼主(2008-07-11):
我们厂有一台镗床,3月改的数控,用的是发格系统和伺服电机。最近先后有两个轴的编码器显示还馈错误,只好把还馈关闭,让它开环才行,我想请教一下判断编码器故障的方法?这种电机的编码器好换吗?跟光栅尺有关系吗?什么关系?

网友A:
查看FAGOR系统给出的错误报警代码:

4110 错误706:X3编码器模拟板识别错误; 4111错误707:X4编码器模拟板识别错误; 4112 错误801:没有检测到编码器; 4113 错误802:编码器通讯错误; 4114错误803:没有初始化编码器; 4115 错误804:检测到有缺陷的编码器; 4116 错误805:在电机上没有检测到编码器;。。。。。详见驱动手册和错误排除手册。

网友:
如果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必须要送厂维修的。

楼主:
谢谢两位,经检查是光栅尺连接电缆中间接头虚焊造成的。我们那个系统是闭环系统,关反馈关的是光栅尺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