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是否可以接接触器?

楼主(2008-07-11):
变频器输出端是否可以用接触器和电机连接,看了变频器说明书好像不行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加的,主要是根据你的工艺要求来定的。

不加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接入的输出接触器,则有可能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较高的情况下起动电动机,产生较大的起动电流,导致变频器跳闸。

控制输出接触器吸合时,注意这种情况就是了。

网友B:
如果是接触器先于变频器工作,那么接触器就可以不用

如果接触器后于变频器工作,那么变频器软起的作用就没有了

所以变频器后接接触器的意义不大

想了想,只有在一个变频器拖两个电动机,且两个电动机单独工作时,可以变频器后接两个接触器进行切换,且在变频器工作前切换

楼主:
恩!是这样的因为变频器型号较老了不带正反转接线端,故想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介入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看了两位高手的指点我会注意的(接触器应先于变频器工作前动作),应该是要用上两个接触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C:
可以加的,主要是根据你的工艺要求来定的。

网友D:
同意电工九段说法。

网友E:
我们主要做电梯控制 90%都加

网友F:
万不得已才加,一般都加了。

网友G:
可以接,我们经常做变频器一拖二,一拖三。

网友H:
同意8楼

我们也是这样

网友I:
可以加的,我门公司的变频器是常通电的,用接触器来控制设备.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接断路器,控制多台电机,属于一拖多,比较典型的应用场合是;轧钢运输辊道上面。

输出端接接触器应该也是可以的,要看控制的需要了,典型应用的话通过控制变频器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K:
可以的,要注意在变频器没有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在电路上要控制.

网友L:
可以的,在控制上要注意启动顺序。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接触器先于变频器工作,那么接触器就可以不用

如果接触器后于变频器工作,那么变频器软起的作用就没有了

所以变频器后接接触器的意义不大

同意!

想了想,只有在一个变频器拖两个电动机,且两个电动机单独工作时,可以变频器后接两个接触器进行切换,且在变频器工作前切换

网友N:
同意电工九段说法。.................

网友O:
理论上不支持,实际生产中往往在使用。

网友P:
                      实际中用得很多,

网友Q:
2006讲得正确。有需要的话就接。

不过要选好点的接触器,天气热,最近碰到不少接触器出状况的案例。

网友R:
一般的话不接,但是要接也行

网友S:
完全可以加的,反正没什么坏处.

网友T:
同意电工九段的说法!!!

网友:
当然可以了,只是设计好了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U:
可以加,,,,,,,,,,,,,,,工艺!

.

网友V:
接触器如果故障,对变频器不好,一般不加

网友W:
是可以加的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

网友X:
1拖n用!!!但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Y(2008-08-19):
要是控制一台电机还是不加的好.

网友Z:
在输出之前接触器要先吸合.

网友AA:
同意电工九段说法。....

网友AB:
同意27楼''''''''''''''

网友AC:
实际应用中可以加,接触器的控制电源要单独供电

网友AD:
可以加的,如果一只变频器控制两个以上不同时工作的机构,在变频器容量足够大的情况下,可以在电机上加接触器分别驱动。

网友AE:
可以加,但只能在应急时使用,不能用这个来经常控制电动机;

这个接触器一般是工作在闭合状态下;

网友AF(2008-10-16):
变频器在有输出时,接在输出端的接触器断开,不懂这样对变频器有没影响?

网友AF:
施耐德变频器ATV31H说明书里的"下游接触器"是否就是指接在变频器输出端的接触器?

网友AG:
可以加接触器,必须在变频器启动之前吸合,或与变频器启动同步,并且接触器控制电源要与变频器分开。加接触器在安全方面,防止设备突然运转,启动等方面很有必要。我们通过实验效果很好。现在全部设备都加了接触器。

网友AH:
可以加,我做过很多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的,主要是根据你的工艺要求来定的。

网友AJ:
一些时候可以不考虑理论可以加接触器,并且有好多设备都在变频器后加接触器,接触器应先于变频器至少是同时动作

网友AK:
可以 我们单位的电梯上就有加 但是有PLC控制提前动作的

网友AL:
如加接触器必须让接触器先吸合。否则变频器会报输出端开路。接触器后吸合会产生接触电流,长时间使用会出现点接触不好。

超出变频器保护报假故障。如需要接接触器必须使接触器先吸合。

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M:
可以加,没问题,用了好多了..................,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不同电机时可以用

网友AF:
我是这么用的,变频器运行前接触器先动作,变频器停止时接触器是同时断开的,
变频器运行前接触器先动作,我想这点肯定是没问题,现在我担心的就是变频器停止时接触器同时断开不懂这样对变频器有没影响?因为现在还没试机
另施耐德ATV31H里有个OPL电机缺相故障的配置这个参数是否要设成OAC,因为我是第一次用施耐德的变频器参数不是很了解望有兄弟知道的告知一下!

网友AN:
还是不接好,一般接在变频器前面

网友AO:
为什么不可以加呢?

有关资料请上http://bbs.gotogk.com/index.asp?boardid=16查找

网友AP:
同意1楼的说法,我厂250KW以上电机中类似接法有多台(根据需要一台变频器配用3台电机),对操纵人员都要培训的,以防备损坏设备.

网友AQ:
可以的

没有问题????

网友AR:
条件成熟就可以加,我这里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AS:
没事还是别去冒那个险,真是有需要那是没有办法。

网友AT: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接触器先于变频器工作,那么接触器就可以不用

如果接触器后于变频器工作,那么变频器软起的作用就没有了

所以变频器后接接触器的意义不大

想了想,只有在一个变频器拖两个电动机,且两个电动机单独工作时,可以变频器后接两个接触器进行切换,且在变频器工作前切换

学习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AM:
可以加,没问题,用了好多了..................,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不同电机时可以用

网友AV:
书上说,变频器的输入不能接触器,会找坏变频器的,其实变频器本身就有按触器的启停作用;

变频器的输出可以有接触器,当然电机功率不能太大,我所在的新单位,变频器接N个绞龙电机,

但同时只有一个在运转,全靠接触器了;

?

网友AW:
理论是不可以的。主要考虑点是变频有输出时,电机与变频没有连接,这是不允许的,真要使用必须切记。

网友AX:
哈哈,还来个“理论上”?

如果按照变频器说明书上说的理论。那么没有几个变频器说明可以使用接触器的。不知道上面的是依照什么理论呢?

凭我的感觉,只要线路上没有电流了,要断开接触器去切换其他电机到变频器上,又何妨?

说回来如果你把工作中的变频器突然断开输出。那么真不知道行不行。要问厂家的开发人员了。

实际应用中如果有人敢这样接接触器的请举一下手!!!!!!!!!!!!!!!!!

不出事就好。一旦变频器有什么头晕身热,有人敢叫代理商保修的话,请举手!!!!!!!!!!!!!!

?

网友AY:
基本同意二楼的说法,不过一拖多的情况下,是在变频器输出不间断的情况下改变拖动的电机的数量吗?这样是不是不好啊,对变频器有冲击啊,理论上感觉不好。

网友AY:
在变频器完全停稳的情况下改变下游接触器的状态来选择要拖动的电机还是可以的,不过在变频器没停稳的情况下切换接触器的话是有问题的。

网友AZ:
原来不推荐,现在更不推荐,特殊场所例外。

网友BA:
1拖1不推荐使用,1拖N可以使用,但要注意要先吸合KM再启动变频,先停止变频再断开KM

网友BB(2010-12-20):
引用 网友BA:
……要注意要先吸合KM再启动变频,先停止变频再断开KM

网友BC:
一拖一得话,就不用了 、一拖多或者有什么切换之类的,就得考虑加,不然控制有点麻烦

网友BD:
主要是要注意启动的先后顺,要先让接触器吸合,再启动变频器

网友BE:
当然可以接接触器的。我们3.6MW的永磁同步电机在最后的输出端就是采用的接触器,当然这两个接触器的合闸受变频器内部相关控制,也就是在变频器整流和逆变没有故障的前提下才能够合闸,否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