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11):
刚接触这方面,对好多概念还不是很理解,请不要见笑哦!现有滚珠丝杆一根,螺距为8mm,导程为310mm,伺服电机MR-J2,是如何算出电子齿轮的比值
减速比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如何计算出电机每脉冲走的距离呀?
伺服放大器里面电子齿轮的比值设定与FXZN程序里面TO(写入)电机每转脉冲数和电机偏移量的关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有时候伺服电机按照标准的脉冲输入。1个脉冲电机行进距离是个不好计算的小数。这个时候为了更方便的进行计算。采用电子齿轮将其比值进行转换。比如原来1个脉冲走1/3mm。而精度要求只需要1/2mm就够了。那么采用电子齿轮2/3就可以将其转换过来。。。这样在计算需要发送的脉冲个数时就非常方便。

网友A: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