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从单位的一些s7-300中拷贝程序昨备份,但显示“没有激活的合作伙伴”

楼主(2008-07-11):
我今天想从单位的一些s7-300中拷贝程序昨备份,但有几台PLC显示“没有激活的合作伙伴”,下载不了,是怎么回事呢?有高手能告诉我吗?是加密软件吗?

网友A:
                   可能是加密了吧

网友B:
检查SET-PG/PC设置

楼主:
设置没有问题,别的PLC能拷贝,就那几台不能拷贝

网友C:
先检查你的SET-PG/PC设置,如果有密码的话会提示你输入密码!

网友C:
能说明一下不能上载的几台PLC的型号、使用的通讯线、SET-PG/PC设置?

楼主:
使用的是西门子5512卡和专用的西门子通讯线,187.5K,不能下的是315-2DP、IM151,其他的能下,如S7-400的,S7-300的等

网友D:
能上载程序的只能是CPU,IM151是ET200S接口模块。上载程序时使用MPI地址,波特率必须一样。可以用CP5512卡读站点,然后再试一下。

楼主:
151-7也是CPU,显示找不到激活伙伴的原因我已经找到,是PG/PC设置不对,感谢给我提示的各位同行,现在只有一台不能下载,下载的中途会显示:“(200)向编程设备(PG)上载组态时出错,是否要继续”,然后就下不了了,告诉大家一下,那台CPU上通过PROFIBUS连有一个同样带PROFIBUS接口的稳定控制器,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电脑没有安装稳定控制器的GSD文件而不能下载的呢?

网友E(2011-03-23):
使用西门子S7-PLCSIMV54仿真程序,打开STEP7编程软件管理器及模块仿真,下载仿真程序时提示:在线 找不到其他激活伙伴。无法仿真,请教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F:
不知道。帮顶了。希望早些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