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气缸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08-07-11):
我的机器压缩空气的,在减压阀后端,有个油瓶用来作润滑电磁阀和气缸的油,每次气缸动作一次进行注入润滑,但我不知用什么型号的油,请有谁知的告知,不胜感激!!

(备注:不是电机的气缸,一般的用压缩空气的气缸)

网友A:
没有接触过,帮不到你了。

网友B:
32#透平油

网友C:
0#锂基脂润滑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2#透平油

同意

网友E:
0#锂基脂------似乎不妥,那是固态的,不适合给气路做润滑。32#机械油、32#液压油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2#机械油、32#液压油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32#透平油

同意

网友G:
      你讲的那个杯子,   应该是   空气调理组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32#透平油

网友I:
23#汽缸油、我们用的中亚设备气缸就加这种油

网友J:
23#汽缸我们也用这个

网友K(2008-08-10):
只知道用缝纫机油,不知是多少号的。

网友L:
我们用针织横机用的白油,也不知道什么号的。

惭愧!

网友M:
你看看汽缸的说明书,上面都有的啊

你说的是空气过滤器和干燥器,另外还有油雾器,叫做三连件或者二联件

楼主(2009-04-20):
谢谢!是的。空气调理组合/空气过滤器和干燥器,另外还有油雾器,叫做三连件或者二联件

楼主:
不是用于压缩机的,是空气调理组合的油雾器里的油,用什么型号的油?

网友N(2012-12-10):
你那叫气动三联体,有的也叫三点组合,主要具有调压、气体过滤及气动元件润滑等功能。建议选用美孚爱慕(Mobil Almo)500系列润滑油,比如说美孚爱慕527,美孚爱慕529.此款油主要应用于冲击式和回转式的气动工具或气动回路。

网友O:
LG-01油雾器专用油(用于润滑气动元件】

网友P(2018-07-13):
20号变压器油,更多问题咨询15902912226

网友Q(2018-09-25):
用一般的液压油也可以吧?

网友R(2018-11-01):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

网友R: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

网友R: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

网友R: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