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光二极管的极性问题

楼主(2008-07-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车间里有一台设备的灯标控制器出了故障,让我整整修了2天才查到故障的原因,不怕各位朋友见笑,其实,就这个故障让别人去修,那么可能一会儿就会修好的!是这样的,这个灯标控制器有三个激光灯,用一个2相的步进电机控制它的左右移动,有3个槽式光电开关PT870是进行限位的,这3个限位通过一借口电路与PLC连接,接口电路中有3个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时3个发光管要同时亮才能正常工作,经查有一个发光管断路,从废线路板拆了一个换上故障依旧,问题就发生在这儿,我用万用表量了极性后,往板上焊接时也没怎么注意,按照先前所拆的二极管的外观和板是原有的照样焊接上的,没有测量板上二极管的极性,故障没有解决,于是查了所有的部件,没有成功,最后自己所换的二极管是不是有问题,于是对照其他2个管测量了一下,吓我一跳,怎么与所换的与板上的2个管极性相反呢!我拆下看外观都一样,再用表量极性却相反,带这疑惑我把换的管反了一下脚,故障解除,不明白,发光二极管极性难道与三极管管脚一样有不同的排列吗?各位朋友解释一下吧,谢谢

楼主:
纠正一下,正常开始工作时,3个发光二极管是同时亮的。故障现象是:步进电机只向一个方向运行

楼主:
写的有点啰嗦,不要见笑!

楼主:
各位能给解释一下我所遇到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二极管的极性,有时不要看外表,用表测量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