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报EEPROM致命错误

楼主(2008-07-11):
有一台西门子224CPU,运行半年以后突然停机,故障灯点亮,在线检测故障代码6,解释为参数配置存储区错误,通过TD400诊断为EEPROM致命错误,同时CPU里面的程序全部丢失,重新刷过程序以后有可以正常工作,不清楚什么原因,西门子的解释也是摸棱两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说说siemens的解释,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B:
CPU质量问题。估计今后可能旧病复发。

楼主:
西门子说可能的原因大概两个:灰尘多,有核辐射

我们是空调设备环境很好,没有什么灰尘

核辐射更不可能,我们又不是造原子弹的

搞不懂,自己怀疑是西门子CPU有问题

希望见识广的朋友讨论一下

网友C:
同意2楼的,若是硬件问题电话技术支持没有用的,他们应该没有多少实际经验。若是现场技术支持就好可以。我个人认为还可能是其缺陷。如西门子440变频器用于提升,初期偶尔会出现负频率。问西门子,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程序中有没用过写EEPROM的指令呢?EEPROM写多了也要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