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HIS?

楼主(2008-07-12):
应用中监视的HIS站和现场控制站相连接好后,启动HIS就能够监视数据了?是这样
然后若是在离线状态,是看到不到现场数据,监视画面也打不开的?
在DCS系统中,没有服务器可不可以?
在电脑里装了一个CS3000的仿真软件,点了那个HIS启动了一次,以后我每次重新启动电脑的时候,HIS都会跟着重新启动,
怎么操作,才能让它以后不跟着电脑一起启动?

网友A:
cs3000哪个开始--菜单---“HIS UTILITY”(貌似是),里面有个选项设置成不随系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