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坏了后,直接替换同型号而不用重新设置参数吗?

楼主(2008-07-12):
伺服电机坏了后,直接替换同型号而不用重新设置参数吗?

网友A:
一样的电机没问题,换上就行.

楼主:
然道不要校正零位?

网友B:
相对位置控制可以
一般没事

网友A:
伺服电机同一型号电机厂还不做成一样的.其实零位差点没多少关系.75度正弦值还有0.96呢.

网友C:
要看情况了,有的是要进行相关的参数设值的,比如控制方式,刚性增益等,简单的可以不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完全相同规格型号的代换 ,是不用修改参数的。

网友E:
拆前确定机械零位和电气零位就没问题了!

网友F:
注意机械结构是如何的,同型号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的参数不用动的。

网友G:
那要看,你原来用的驱动器里是否修改过参数,如果都是默认的参数,那就不需要改了。(前提,同型号,同品牌)

网友H:
"拆前确定机械零位和电气零位就没问题了!"

这还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网友I:
不需要,注意一下零点位置即可。

同时要重新载入马达序列号。

网友J:
同种型号、同种规格的电机如果在你之前用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就需要修改参数,换上去就行。

网友K:
只换电机一般不用修改参数